重发一帖补充资料,日本健伍电源KENWOOD PS60-6电源炸管求分析

楼主(2020-06-24):
前面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62074-1-1.html
这个电源两个整流桥都烧了,一个是D102(型号是S1WB)    ,另一个是D103(型号是D15XB)  ,,我发现这烧成D102是两交流脚烧成短路,D103的一个交流引脚和一个直流引脚直通了那种情况,还有原理图上的保险F102、NTC电阻R102、D112、D113都炸了,我不明白D112和D11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把两个整流桥接起来?两个整流桥一起烧是不是因为只要其中一个有问题另一个必定一起坏?经过变压器的其他部分我不会怎么画了,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原理图右侧的变压器有一路是两个N-MOS管并联(型号是K1539)    ,但它的D极和S极分别连接整流管出来的正极和GND啊?那G极高电平时不是会短路吗?
        我之前只把D102想接下来把(型号是S1WB)、F102、R102更换,但还是跳闸了,不是很懂所以上来问问,怕高压再炸啊。现在我打算把D112、D113和D103都换了这样可以了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吗?D112上面丝印5字还有什么烧黑了,D113丝印L4,请问这两个二极管替换要什么规格的啊?至于D103这个整流桥我网上买同型号的替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这样简单地坏啥换啥,找出短路点,测换坏元件,确认初次级没有短路后,交流220V串白炽灯泡上电。如果 灯泡常亮还要继续检查,切不可贸然直接上电。另外问一下:这个电源是不是交流100V的?

楼主:
但是这个变压器这么多脚不知道哪个才是初级的引脚啊?用灯光测是什么原理呢?强电的东西真的不太懂,简单修下笔记本电脑还行。这个电源是有跳线的,可以110V也可以220V,我把它画到原理图了,其他地方太难画了,所以只画到变压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简单地坏啥换啥,找出短路点,测换坏元件,确认初次级没有短路后,交流220V串白炽灯泡上电。如果  ...

两个桥分别接到两个变压器的,但是我不知道引脚定义,只换了一个桥,然后上电又炸了,才发现另一个桥和两个二极管都有问题,不知道是换前烧的还是原本就是一起烧的

网友B:
二面供电,右边带可控硅调压,中间二个二极管隔离,有短路,功率部分一定要检测清楚才能通电,
而且要限流通电(串灯等),标注的变压器测量是直通的是正常的,不通说明开路,正常工作MOS管处于高速通断不存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面供电,右边带可控硅调压,中间二个二极管隔离,有短路,功率部分一定要检测清楚才能通电,
而且要限流 ...

功率部分大概是指哪里呢?我只测两个整流桥的直流的两脚后面部分是没有短路的,但是两个2SK1539并联那里很可疑,G极高电平岂不是让他短路?虽然我不明白什么时候会高电平.这个电路应该是220V先整流成直流再经变压器升高频率变回交流的吧?本人比较菜能不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呢?变压器引脚定义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辨别出来的啊?

好吧,那两个2SK1539并联那里你这么说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类似笔记本电脑PWM供电的上下管那样,G极由芯片给信号控制通断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情况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部分大概是指哪里呢?我只测两个整流桥的直流的两脚后面部分是没有短路的,但是两个2SK1539并联那 ...

功率部分一般是主回路和输出部分大电流的线路,给你搞几个图你自己摸索一下,
开关电源功率部分基本差不多的,分几种形式而已,比如半桥 全桥 正激 反激等等,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部分大概是指哪里呢?我只测两个整流桥的直流的两脚后面部分是没有短路的,但是两个2SK1539并联那 ...

按你提供的局部电路大概猜测各部分的功能:

T1右侧部分像是反激拓扑的RCD吸收回路,结合D102是个小整流桥,猜测D102、C115、T1及其他未画出的部分是个反激电源,作用是整机的工作(辅助)电源。
D103这部分是主整流、滤波电路,S1闭合后辅助电源开始工作为系统供电,系统得电后给D103上电,电源的功率部分才开始工作。
D112、D113是隔离二极管,S1闭合至系统开始工作之前,辅助电源由D102提供。系统正常上电以后,辅助电源的供电改由D103提供,D112、D113将D102这路供电隔离。

T2和其右侧MOS的接法,像是APFC电路,PFC可简单理解成BOOST升压,T2是升压电感。你找资料看看BOOST拓扑原理就能明白MOS为什么这么接、为什么不短路了。
但有个问题,APFC前不接大容量滤波电容,否则无法跟踪电压波形,一般只接个105电容就差不多了。而你的图接了820UF的电容,这就没法解释T2的接法了,也许T2只负责升压,不负责跟踪。

炸鸡,肯定是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先看看S2的跳线位置对不对,它是不是自身短路了?
如果是的话,D102将承受600V以上的高压,击穿后引起一连串的炸机。
如果不是,查查后面的桥式变换部分的功率器件吧,很可能有元件击穿。
从你的图上看,后面的功率变换部分应该是半桥,找个头最大的那个变压器,查查与它连接的MOS是不是烧了。

个人建议不要盲目动手,还是找份完整的电路图再说吧,局部图容易误判。比如变压器T2周边,现在看上去像是PFC,回头您再补一对MOS,看着就是半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部分一般是主回路和输出部分大电流的线路,给你搞几个图你自己摸索一下,
开关电源功率部分基本差不 ...

非常感谢指导!!!请问我更换烧坏的器件后再串联灯泡再接220V市电试吗?要串多少个灯泡呢?要断开去变压器后再上电吗?我补充些图片
那些变压器是不是都是每两脚相通就是正常,如果有三脚相通就是有断路是吗?引脚定义可以查到吗?如果知道引脚我应该可以完善剩下的原理 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提供的局部电路大概猜测各部分的功能:

谢谢回复!!!跳线110V那里我测试了没短路的,但是大电容有没质量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测了,到变压器后也不懂原理,不知道到变压器后是否有问题,我想把变压器旁边的2S1539那些都换了试试,因为无法确定变压器好坏只能换这样,不懂怎么判断变压器好坏。

楼主(2020-09-25):
引用 网友B:
二面供电,右边带可控硅调压,中间二个二极管隔离,有短路,功率部分一定要检测清楚才能通电,
而且要限流 ...

不好意思,最近继续研究这个,请问二个二极管D112和D113是不是整流二极管?还是肖基二极管?我一般买什么型号的来代替呢?我看了原来这个位置的是丝印99的字,但淘宝没找到这个丝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继续研究这个,请问二个二极管D112和D113是不是整流二极管?还是肖基二极管?我一般买什么 ...

电路图我的电脑看不清楚,PCB 只看见反面,
这样子一般是连接市电方的是普通整流管,开关变压器输出是用高频二极管 快恢复管 肖特基管

网友D(2021-07-02):
楼主,电源修好没,最近对这个感兴趣,有电路图吗?

楼主(2021-09-27):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修好没,最近对这个感兴趣,有电路图吗?

有事情耽搁了,电路图自己画的没画全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自己画了部分电路,我们可以交流下,请问有没有后面板拨码开关的说明,现在电源待机状态不能显示设定的电压、电流,后面拨码开关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