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器件功能

楼主(2020-06-24):
建伍PSR10-35电源一个不知名的器件,标号与电阻一样,测量电阻左边与中间引脚1K多,与右边4K多,请教这是啥器件,有啥功用

网友:
标号和电阻一样,那可能是排阻吧!

楼主:
谢谢,我把电路抄出来再看看

楼主:
分析电路,看着像阻排

楼主:
图中的P92和R86两个

网友A:
R92,排阻用欧姆表检测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2,排阻用欧姆表检测证实。

谢谢验证,基本证实是组排,阻值不一样的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