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算不算机械存台。

楼主(2020-06-24):
周六淘得一台菲利浦FW手调收音机,可存储5个不同频率的电台,不知是否属于机械存台。

网友A:
机械存台的应该是调感机,按键与磁带放音机的按键相似

网友:
过去的黑白电视机也是机械存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存台的应该是调感机,按键与磁带放音机的按键相似

对的,机械调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存台的应该是调感机,按键与磁带放音机的按键相似

第二图片的5个按键就是所存电台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小档位开关是干什么的?这机子按键好多啊

选择上部五个按键其中一个,转动黄色小转轮调整到需要的频率。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
五个按键,五个白色小转轮调整,五个黄色指示大致频率,应属于机械存台。
和当年非遥控彩电的(8个台)频道预选器差不多。

网友:
这个和老彩电的预选电台的结构相似,是调变容二极管的配合微动开关使用。

网友:
12频道黑白电视预选台是这样的,12个频道波段开关,调到某个频道时,再调外面的微调调整,当调到某个台时,机械开关正好让微调齿轮带那个频道的微调,换句话说,就是有个能拧12下的旋转波段开关,每个波段都有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小线圈,每个线圈里都有一根铜棒,实际微调调的就是铜棒在线圈里的位置,电视机的微调实际是调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