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逊推挽

楼主(2020-06-24):
12ax7+6SN7+6p3,电路结构按威廉逊经典制作,手头6H8C只有一个南京的,买了几个毛子的同型号管,还没到货,捣鼓中

楼主:
电源用2极管加6n5p整流,每声道电源用2极管隔离供电,前放倒相用20h小电感加电容供电

楼主:
输出牛平衡绕制,86/50铁芯,QA无氧铜线,单臂25h以上。p-p80h左右。两臂误差阻值2欧以内,电感量,阻值基本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用2极管加6n5p整流,每声道电源用2极管隔离供电,前放倒相用20h小电感加电容供电

20h还小电感?楼主心里的大电感是多少h的?

网友:
前级电源,可以直接搞个稳压电路啊,多简单。

网友A:
这个是长尾电路吧,三只前级管怎么做威廉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用2极管加6n5p整流,每声道电源用2极管隔离供电,前放倒相用20h小电感加电容供电

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岂不更准确,明了吗。

楼主:
前级电感量大,电流小

楼主:
参考电路,个别地方有改动

楼主:
输出牛绕制方式,数据线径阻抗不同,方法一样

楼主:
前级一级放大,只用了一个12ax7.倒相和功率输出级改动较少

楼主:
后期换6L6再看看有什么区别,自己用的机器,外壳都是废物利用,不要太在意我机器的外观,我只是装好听音乐,声音好才是我最终目的,草根一枚,不要用土豪的眼光看待我的机器,那会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换6L6再看看有什么区别,自己用的机器,外壳都是废物利用,不要太在意我机器的外观,我只是装好听音乐 ...

给个参考电路

楼主:
谢谢版主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长尾电路吧,三只前级管怎么做威廉逊

我一开始都和你这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路,个别地方有改动

难道去掉了前级电压放大那个管了?信号输入直接就倒相然后让后面的做电压放大?

楼主:
12ax7单级放大,6sn7倒相

楼主:
原图两级放大的,现在的音源输出用一级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两级放大的,现在的音源输出用一级足够了

如果屏阴倒相,倒相后不加推动级,推动力不够,出来音质很一般。。。如果你用一级放大,倒相后直接能推动的那应该长尾把~

网友:
找不到几家好输出了看看朔胶骨架下线圈间隙,就知道输出的6成了。

网友:
威廉逊是一款比较常见应用比较广的电路

网友:
威廉逊声音确实好,我的6P3P用的就是威廉逊

网友:
威廉逊对输出牛顿要求比较高

楼主:
4夹3平衡绕制,B-p25H电感量。p-p80H左右,两臂电阻值误差2欧以内,电感量,阻值几乎平衡

网友:
出声没有?

网友:
改来改去的电路,干脆就别叫威廉逊了。

楼主:
一直没有空搞,一直在帮烧友复制输出牛,帮烧友装机,自己也买回了几对管,做的话还是按原电路制作,原来管不够,现在基本备齐

楼主:
诗醉6550推挽牛复制,刚刚完工,前期帮烧友装的机器,自己因为有台6AQ5推挽在用,所以一直拖了很久没动手

网友(2020-07-24):
威廉逊框架应用的比较多也是比较合理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