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收了个稳压电源,好像有点温漂

楼主(2020-06-24):
调好电压后开机时间越长,电压升的越高
求助下大家的电源有这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电位器问题,电位器加点机油一试。

网友:
监测一下电压基准

网友:
低档的电源 电压电流都会飘,关键是看飘多少咯。飘1伏肯是不正常的  ,如果调100伏飘1伏也算正常。还要看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