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性能较好的立体声解码器的制作

楼主(2020-06-24):
说起立体声解码,追求高保真FM接收朋友肯定马上能够想到LA3450,uPC1223C等高指标IC了,但是现在类IC已经奇货可居,非常稀少了。
第二梯队的解码IC就很多了,如LA3410,HA12016,uPC1235C等等,笔者要制作的就是uPC1235C这片IC了,THD=0.02%,SEP=55dB,SN=89dB,这样的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了不起,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发挥它的性能呢?
通过不断得查阅资料和研究,可以将鉴频输出的复合信号中的19KHz导频信号进行预先分离出来,然后对复合信号中19KHz导频信号进行抑制,然后分别输入uPC1235C的12脚和2脚,这样就可以极大得提高解码IC的性能。导频信号分离电路采用一颗NE5532运放完成。
绿色为导频信号,黄色为复合信号。
有了想法就行动起来,以下是做好的PCB板
焊接好各种元件,通电试机
示波器测量解码IC第9脚,调整15脚电位器使得输出信号在76KHz。
观察分离出来的19KHz导频信号,这里要接入立体声信号发生器
有400Hz音频信号调制的导频信号
无调制音频的导频信号,可以看到19KHz非常纯净
下面是抑制掉导频信号的波形
400Hz音频信号调制
无音频调制,可见19KHz信号幅度非常小,可以减轻解码后LPF的压力
接上低通滤波器LPF,这个LPF采用双T电路,对19KHz导频和38KHz副载波的衰减>50dB
下图是解码后波形和通过LPF后的波形,曲线一是解码后波形,可见38KHz信号非常明显,曲线二是通过LPF滤波后的波形,变得非常顺滑。
这个是无音频调制的38KHz信号
看看立体声分离度吧,可以说非常好了,经过对比保守估计和LA3450,uPC1223C等已无差别。
就写到这里吧,谢谢观看!(下面是顺便做的几个解码,采用通用接口方案)

楼主(2023-11-01):
引用 网友A:
对套件有兴趣,有套件吗?

这个没有套件,不过有PCB空板,喜欢折腾的朋友只要出快递费可免费赠送。

另外前不久有制作过一体化的收音板,方案大概是这样的:三级预中放+LA1235鉴频+uPC1235C解码(即本帖思路的解码)+Twin_T低通滤波器。改进了部分电路设计,鉴频器后的音频部分除了输出端用电容耦合输出,其它前后级全部直流连接,预留多种指示控制接口及完整PLL控制端口,整板布局合理紧凑,配合本人制作的5连FM高频头便是一台基本完整的收音头组件了。
放得有点久了,板子上灰不少

补充内容 (2023-11-6 17:58):
喜欢折腾的朋友可闲鱼搜索“uPC1235C”,关注后即可免费领取PCB空板,只需出运费,数量只有十几片,谢谢。

网友(2020-06-24):
示波器不错,楼主也是土豪啊

网友B:
请问;有无
UPC1235的具体电路图。

网友C:
神了,今天刚画AN7470的板子,发现跟UPC1235C  PDF是一样的,请问AN7470是不是可以跟UPC1235C直接互换

网友:
能不能转让一个6联高频头给我

网友D:
我的功放里是LA3401,是什么档次的

网友:
楼主又出新作品了,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无
UPC1235的具体电路图。

找AN7470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功放里是LA3401,是什么档次的

跟这个一个档次

网友:
楼主这么多1223C转让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了,今天刚画AN7470的板子,发现跟UPC1235C  PDF是一样的,请问AN7470是不是可以跟UPC1235C直接互换

一模一样肯定可以互换

网友:
楼主板子可以飞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AN7470的,一模一样的

谢了!已收藏。

网友B:
有几只电容,用的是无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几只电容,用的是无极。

我想问一下,无极性电容能用极性电容不?

网友:
楼主的制作非常好,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无极性电容能用极性电容不?

不好意思啊,我也那么没玩过。无极电容不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AN7470的,一模一样的

AN7470很多机子都用。但就是LPF是什么配置,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7470很多机子都用。但就是LPF是什么配置,你有吗?

有用LA3401的啊

网友C:
楼主13、14脚的无极性电容用有极性电容,能正常工作不?音质有区别不?以前LA3410声音哑,那个无级性的我用了有极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3、14脚的无极性电容用有极性电容,能正常工作不?音质有区别不?以前LA3410声音哑,那个无级性的我用 ...

这两个电容本来就用的是普通的电解电容,13脚接电容负极

网友:
详细的介绍,期待套件

网友:
板子有多吗?想要块玩玩

网友:
楼主又有新作了,很是期待。试好了出套件吧。

网友E:
楼主老师!收学生不?跟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师!收学生不?跟您学习。

老师 不敢当,也只是半桶水瞎鼓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 不敢当,也只是半桶水瞎鼓捣

手上刚好有几片UPC1235,就是不知性能怎么样?坛里的老师都说HA12016好,可是我觉得声音硬,没有LA3401自然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刚好有几片UPC1235,就是不知性能怎么样?坛里的老师都说HA12016好,可是我觉得声音硬,没有LA3401自 ...

upc1235听感还是很好的,信号略强的电台噪音极小,表现为高频无明显嘶嘶声,单声道立体声切换噪音无明显变化,而且分离度很高,总得来说是个很棒的解码。

网友F:
楼主, 我的天龙TU-7.5L 是LA1265,LM7001J,TA2040AP,LA3401   我换了个安桥 FR-V5的国频高频头,高端收台还可以,低端收台感觉灵敏度差点 能指导下吗
今天才换成国频,换了鉴频中周电容,换的是82P云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的天龙TU-7.5L 是LA1265,LM7001J,TA2040AP,LA3401   我换了个安桥 FR-V5的国频高频头,高端收 ...

上图看看,好像一般高端灵敏度强于低端

网友G:
看着很不错,期待套件,可以跟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很不错,期待套件,可以跟着玩

还需要再改进改进,LPF也是,打算把两个PCB做成相同尺寸,可以上下组合配套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看看,好像一般高端灵敏度强于低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68290
我发了图在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再改进改进,LPF也是,打算把两个PCB做成相同尺寸,可以上下组合配套使用

楼主能不能推荐一个4联的高频头或6联高频头电路,要性能好,容易防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推荐一个4联的高频头或6联高频头电路,要性能好,容易防制的

仿制难度基本都差不多,4连可以找拆机的,还是很容易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制难度基本都差不多,4连可以找拆机的,还是很容易能找到的

网上找不到?要不你帮找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616127622691&spm=a1z2k.11010449.931864.2.6dca509d7makg3&scm=1007. ...

被人买了。这么快,谢, 谢谢老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被人买了。这么快,谢, 谢谢老师

有不少看着像4联,实际是3联。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不少看着像4联,实际是3联。

吃亏两次就不敢再买了,又不给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人买了。这么快,谢, 谢谢老师

哈,被人截胡了,这板子是ALPS 4连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不少看着像4联,实际是3联。

是的,所以要擦亮眼睛购买,不然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吃亏两次就不敢再买了,又不给退!

怎么看3联还是4联?你能不能转一个给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要擦亮眼睛购买,不然就当交学费了

TA7358好还是3联收间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7358好还是3联收间头好?

这还用问,肯定3连好,其实高频头对收台多少并无多大影响,4连-5连等能收到的电台3连也能收到,中放才是关键,选择性靠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616127622691&spm=a1z2k.11010449.931864.2.6dca509d7makg3&scm=1007. ...

楼主可有这个收音头的接线,供电资料?

网友(2021-05-03):
大师这种电感在哪里买到

网友(2021-11-21):
楼主你好,19KHz导频信号分离电路图纸与实际安装的电路板元器件不同。电路中缺少R7、R8、R12。而实际PCB板上只有14只电阻。欲仿制一块,请给一个完整的线路。谢谢!

网友A(2023-10-28):
对套件有兴趣,有套件吗?

网友:
咸鱼上看到一图纸,不知这5219能不能与通用运放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套件,不过有PCB空板,喜欢折腾的朋友只要出快递费可免费赠送。

太好了,太感谢了,我私信你留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