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6j9推6p12p单端

楼主(2020-06-24):
自从老驾新篇老师发了那个6p12p 的热帖后,就对6p12p念念不忘,一直苦于没有时间,也没有1k的输出牛。所以一直搁置。后来仔细看 老驾新篇的6p12p的三极管接法的曲线图,感觉在屏压250v,栅负压在40v ,屏流60ma,可以用3.5k的成品牛,但负压太深不好推,又想到 海河版主设计的6j9推2a3电路,于是决定用6j9推,电路确定后就等时间了。这一段时间下雨多有时间,开工。做好后基本和曲线图的数据相符,试听效果很满意,低噪很小,贴着喇叭有一点点,动态很大,低音厚实,高音明亮,中音柔和。怪不得那么多人做6p12p。功率3w,峰值有4w多。增益不太高,所以没有接负反馈。内部没有整形,有点乱,为了调试方便。电路就是海河版主的6j9推2a3电路的6j9推动部分直接用,电牛有一个5v绕组是整流电子管的灯丝的,没有用电子管整流,这个绕组用了一个三倍压整流有将近20v的电压,加在6p12p的栅极,这样可以减少阴极电阻的阻值,也可以减少阴极电阻的功率。阴极电阻360Ω。屏流60ma,屏压255v。电路图画不好,不上了。上照片

网友A:
做的不错,机箱好像是6P6用的,有点小

网友:
很不错的小单端,一次成功,没有底噪,声音靓丽!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

谢谢版主的肯定,下一步准备跟着版主学习做牛,自己能做牛了,再做一台推挽,和一台300B,这是下一步的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机箱好像是6P6用的,有点小

是的,是个小机箱,原来打算做6p9p小单端的,把6p12p的牛牛和电子管摆上还可以,稍微有点挤。输出牛的是22*45的 ,不算大,也够用了。

楼主:
在12的框架上,试试13,13的管子已经买了。看看12和13哪个更适合。

网友:
牛够肥,音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结果发上来,我有13

现在有事还没有实验,实验后一定向你汇报

楼主:
这次做6p12p单端一共买了4只6p12p,其中一只正用着的时候灯丝不亮,拿下来用万用表测量灯丝是通的,但插上还是不亮,又用直流5伏电源给灯丝供电,有三A多电流,有电流但还是不亮。各位坛友遇见过这种情况没有?

楼主:
灯丝短路的这种情况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灯丝短路的这种情况多吗?

6J9的音色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灯丝短路的这种情况多吗?

能确定是灯丝短路吗?和正常管子的灯丝电阻比较一下看看,再检查一下管脚的灯丝接线有无灯丝电压?

网友:
满满的都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确定是灯丝短路吗?和正常管子的灯丝电阻比较一下看看,再检查一下管脚的灯丝接线有无灯丝电压?

电路没有问题,别的管子就可以。我把坏的管子拿下来直接接5v电源,电流3A多的电流,但灯丝一点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6J9的音色如何?

6j9是个好管子,和之前用的6j8p听着一样,恕本人木耳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别的管子就可以。我把坏的管子拿下来直接接5v电源,电流3A多的电流,但灯丝一点也不亮。

应该是存在灯丝短路了,看来这管子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存在灯丝短路了,看来这管子是报废了!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短路

网友:
6J9挺不错的,跨导高放大系数高,缺点是麦克风效应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结果发上来,我有13

报告实验结果:在原6p12p电路上直接 接上6p13p.屏压300,阴极电压14,栅负压18。栅  阴复合负压32。屏流40多点。输出功率和6p12p差不多。音色感觉比6p12p稍微温暖一点。如果把阴极电阻换小一点,功率可以提升。输出5w不是问题。6p12p    6p13p都不错值得玩一玩。看来便宜的国产电子管,只要好好对待,也能出好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实验结果:在原6p12p电路上直接 接上6p13p.屏压300,阴极电压14,栅负压18。栅  阴复合负压32。屏流40 ...

有位版主就曾说过:6P13P比6P12 声音暖!!        感觉6P13P 比较结实。。。所以不打算做6P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实验了我们就可动手了。

老师不敢当,都是同好,希望你早日做成!

楼主:
灯丝短路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做好调试的时候,把机器整个反过来,一个6p12p顶着工作台,用力大了,玻璃裂纹了,刚开始看不出来,过来两天又一次插拔实验,这次明显看出裂纹了,吸气剂也发白了。有时间解刨看看看。

楼主:
这是照片,接下来解刨看看看

楼主:
6p12p解刨图,依次是灯丝,灯丝套,阴极,栅极,帘栅极,屏极。

网友:
这顶部白花花的,看来钡层挺厚。一些小管漏气之后接近透明顶。

楼主:
是啊,虽然只是个民用的管子,做工还是很好的,这才坏只是个意外。如果好好对待它,哪怕有对待某高档管子的三分之一,它也会让你惊喜的。

网友(2021-12-03):
楼主我准备也做一个,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做的不错,非常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