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射频收发器,还是三极管的最可靠

楼主(2020-06-25):
最近疫情宅家里,重做了几套 315M 遥控收发系统,感慨下收发器方案,还是三极管的最“可靠”。

【三极管版本】
最早 10 年前后做毕设的时候用射频模块(不带协议的),当时电子市场只能买到这种带线圈的绿板。

方案简单粗暴:
发送端是一个 NPN 驱动的 315M/433M 振荡器,给信号就振荡,没信号就停振(ASK/OOK调制);
接收端是一个带运放的超再生接收机,有信号就给个电平,没信号就是另一个电平或噪声。

配套 2262/2272 编解码器,或者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数据传送、开关遥控。

【各路芯片版】
前几年又做遥控系统,当时选型遥控模块时就开始五花八门了,各种 SOP 芯片穿插,电路板也各种各样。
振荡器也从声表晶体升级成了石英的,当时觉着终于不用再接触带线圈的绿板了,就入手了一批:

方案大同小异,目测是国产芯片封装了振荡器、接收机电路。相较三极管版本,优势是一致性好、体积小。

【回归三极管版】
今年宅家里又重做遥控,想再入手一批芯片版本的收发模块,结果一搜傻眼了:
芯片版本的方案还在不停变化,芯片方案、外形尺寸、接口脚序都在变,前些年入手那批已经找不到同型号的了。

反倒是绿板线圈版本,依旧和 10 年一样。上电测试,在不外接射频天线的情况下,三极管版本收发距离、性能不比芯片版本差。

-------------------------------------------------------------------------------------------------------------

芯片版本方案天天换,做好了样机备不住过几天模块就停产,还不给留兼容余地,这迭代操作简直作死。

故而感慨,还是三极管“可靠”,至少十年都还有兼容机在应用.....

最后祝大家 DIY 愉快!

网友:
既然是用芯片,就可以抛弃模块了.

SYN450R/460R/470R/475R/480R/485R是法国SYNOXO公司推出新一代的单片无线ASK/OOK(ON-OFF Keyed)接收芯片,主要应用于无线射频遥控领域。与上一代产品SYN400R相比,SYN450R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在433MHz应用环境下,灵敏度可以达到-107dBm,大大增加了接收距离。同时,SYN450R依然具有SYN400R同样的高集成度,高频信号接收功能全部集成于片内,以达到用最少的外围器件和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可靠的接收效果。所以说SYN450R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线高频AM信号输入,数字信号输出”的单片接收器件。同时,SYN450R片内自动完成所有的RF及IF调谐,这样在开发和生产中就省略了手工调节的工艺过程,自然也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SYN450R,SYN470R和SYN475R为SOP16封装, SYN480R和SYN485R为SOP8封装

SYN113/SYN115/SYN115H/SYN117是应用于300-450MHz无线射频遥控领域的高性能,简单、易用的ASK/OOK(ON-OFF Keyed)发射芯片,该芯片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号输入,天线高频AM信号输出”的单片发射器件。SYN900T工作频率范围为450-1000MHz。与SYN113相比,SYN115可以在无信号输入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芯片以下三项属性中显得尤为突出:功率传输、工作电压和工作温度。在功率传输方面,SYN113/SYN115芯片能够在50Ω负载下提供+10 dBm的输出功率,这一功率水平几乎使发射机工作在了传输规则的极限,使超小尺寸外形的发射机(损耗天线)成为可能,而SYN117更可以把输出功率提升到+13dBm。在工作电压方面, SYN113/SYN115/ SYN117芯片可以在1.8V到3.6V电压之间工作,从而使大多数电池都可以工作到电池的使用极限,而许多该频段的发射IC在2.0V以下就会停止作业。SYN115H则是高压版本,可以支持12V电池供电,并提供3V LDO输出,发射功率也达到了+18dBm(315MHz)。

网友A:
想做一款比较好的调频发射电路 楼主给推荐一款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款比较好的调频发射电路 楼主给推荐一款呗

此地不宜讨论此话题

网友C:
QN8027 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地不宜讨论此话题

^_^  ^_^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QN8027 简单好用

有没有分立器件的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地不宜讨论此话题

一直弄不懂这个话题禁区是怎么形成的, 淘宝几瓦的发射器都能卖,都没有被查,论危害,批量商品化的产品比diy大的多

网友:
发射就用三极管加声表晶振那种就好了!因为有声表这个器件的关系,频率非常轻松的稳定准确控制!
接收的话最好就是用超外差式的那种有晶振+芯片SNY的那种。这种接收频率也容易稳定。
至于超再生那种(三极管加线圈),恕我直言,我觉得是个笑话!

网友E:
对,大功率场管结电容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高频大功率,晶体管还是皇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大功率场管结电容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高频大功率,晶体管还是皇者

怎么会难解决呢,结电容大不是问题,高频和超高频应用都是低阻抗,输入电容是阻抗的一部分,很容易就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弄不懂这个话题禁区是怎么形成的, 淘宝几瓦的发射器都能卖,都没有被查,论危害,批量商品化的产 ...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开放化的时代,没有什么功率器件是你无法买到的就怕你口袋瘪。至于卖几瓦的发射设备更不稀奇,如若有能力自制成百上千瓦的射频设备也易如反掌。问题是有此能力的人不会那么闲 对无线电监管一直都很严格,黑电台之类已是过街老鼠没人敢触碰,而真正的业余电子爱好者也是日益减少如今早已是凤毛麟角,有功夫玩发射的更是板着指头都能数过来,管制这些没有意义。有一定水平的爱好者可以用S8050和D882,irf530还有很多普通管子制作出数瓦甚至更大功率的VHF  HF发射机,难道还要把8050,D882和irf场管都管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淘宝见到过30W以上的,人家卖这种为什么没人管不知道,但是你买回来做个小电台,肯定会有人管的。业余 ...

自制小功率不加室外天线,根本传不了多远,现在城市建筑密集,500开外能收到已是万幸,干扰广播电台? 想多了, 大多数人玩的无非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或者房间到小区范围

网友:
我在深圳关外的一些地方时常能收到一些黑电台,都是FM频段,城中村比较多,都是一些卖药的内容,也看新闻有查处过,而且天线都伪装的很好,用肉眼很难发现,都是机器自动运行,反复播放录制好的内容,主要是违法成本太低,又很难找到架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