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用单片机的频率计,设计巧妙!

楼主(2020-06-25):
有库存的,又可去一点了。

网友(2024-07-10):
频率计并不需要单片机,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定时闸门+一个计数器,闸门时间是1秒的10倍程

当闸门脉冲到来时,把计数值锁存到数码管,同时清零计数值,如此往复,数码管上显示的就是闸门时间内的计数值,如果闸门时间是1秒,那么计数单位就是Hz,如果是0.1秒,计数单位就是10Hz,依次类推

楼主(2020-06-26):
高清图來了。

网友:
这个图……实在看不清

网友:
你刚下山年青有为!可难为了我们这些老眼晕花的!

网友:
有什么用?最高显示频率也不过2、3MHz。

网友:
没有单片机之前频率计都是这种电路结构,比单片机频率计复杂多了。

网友A:
位数太少,8位走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数太少,8位走起

       此电路在20年前,是一款很不错的频率计,采用74HC390实现100预分频,分辨率为0.1KHz,最高测量频率可达20MHz,对于测量收音机的振荡频率,其精度和分辨率也就够用了。

网友:
电路可以研究,就是别动手做,就功能来说没任何使用的价值,精度太差。

网友:
2005年玩单片机的时候,发现类似的电路。 纯逻辑电路依靠门控脉冲来计数脉冲个数,只要被测信号稳定,精度十分高。测量10兆以上也不是问题,有MB50X系列预分频器。几百块买的频率计回来拆开,里面就是这些电路再加个烂单片机。

测量高频率信号,要有个牛逼的前放,要阻抗高,带宽大,噪声小 还要有增益控制,出来能喂好MB506. 30兆以上就很难搞。后来有示波器了直接看

1995年的富士通居然就有这货,而且还便宜,现在2020了有没有新出更牛X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在20年前,是一款很不错的频率计,采用74HC390实现100预分频,分辨率为0.1KHz,最高测量频 ...

对,经典就是经典!

网友:
80年代用过这样的频率计,一般用足够了。当年也要好几百大洋。

网友(2024-07-10):
楼主,这个图是否有错,从IC2(CD4521)11脚引出的线段到IC3(74HC132)就应该到头了,不应该延长到IC5(MC14553)的11脚,MC14553的DIS脚应该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