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手机电池充电到底应该充到什么程度?

楼主(2020-06-25):
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就是说手机充电应该充到86%状态,这样可以延长手机电池寿命一倍。 上个手机是锤子的坚果,带快充功能,用了一年感觉电池就有点亏电,容量降低了。
现在用的红米8,测试下发现充电到100%时,显示电池电压是4.34V,记得也看过一种说法就是锂电充电的截至电压最好是4.1V,这样可以大幅延长电池寿命,现在测试下,发现以后充电还真是不能充到100%了,这样对锂电来说已经过充了。
准备做个充电器,自动关断电源的,否则充一晚上肯定是过充了。

楼主:
初步考虑如下,根据剩余电量,电池容量,决定充电时间, 充电电流高低2档可调。如果用单片机估计很容易实现。

楼主:
记得好像有的笔记本电池的控制软件有类似电池保养的功能,就是防止电池一直浮充在高电压条件下,使电池容量控制在85%左右,以达到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
锂电池想长寿,把充电容量控制在20%-70%之间,降低电池的温度。
但对于手机来说,这样少了很多乐趣。
手机寿命不长,换电池也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步考虑如下,根据剩余电量,电池容量,决定充电时间, 充电电流高低2档可调。如果用单片机估计很容易实现 ...

老话题了!
手机 ,笔记本电脑 都不存在所谓的【过充电】问题。
手机 ,笔记本电脑都有自身的充电保护电路,充满了,充电就自行停止了。
我的手机插上电源充电,有时候一天一夜也不管!笔记本电脑开机就一直在充电状态中....。

网友C:
现在有些手机电池满电压是4.35,4.4V了。不再是以前的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想长寿,把充电容量控制在20%-70%之间,降低电池的温度。
但对于手机来说,这样少了很多乐趣。
手 ...

确实,手机如果一年换一个,应该不必考虑电池的问题,主要有时手机用顺手了,就不想再换了, 以前用锤子手机就挺好,可惜屏摔碎了,现在也无法修理,因为没配件。 现在的小米手机广告太多,尺寸比锤子的厚和重,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话题了!
手机 ,笔记本电脑 都不存在所谓的【过充电】问题。
手机 ,笔记本电脑都有自身的充电保护 ...

感谢星版加分鼓励! 主要和使用习惯有关吧,如果是重度手机用户,晚上休息时电量已经剩下20%了,那样充一晚上估计不会过充。如果是普通的用户,过充的可能性就几乎是天天了。
厂家定义的截至电压未必是对电池寿命最有利的电压。如果有软件能检测电池电压就能更准确判断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手里这个红米8手机,充电一晚上,后面有点热,电池电压也有点高,准备按照86% 4.1V的标准试试,看看对延长电池寿命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些手机电池满电压是4.35,4.4V了。不再是以前的4.2v。

谢谢指教,确实是这样,手里的锂电充电器设定截至电压就有这种略高点的电压档。我搜下再了解些详细资料吧。

网友:
厂家比你清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星版加分鼓励! 主要和使用习惯有关吧,如果是重度手机用户,晚上休息时电量已经剩下20%了,那样充一 ...

放心吧,不必关心手机充电的【过充】问题!
我的苹果6s就是显示100%的电量,插上充电器听音乐,一个晚上充电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充饱的话 敢出门吗

网友D:
有这样的APP,充到一定量自动帮你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APP,充到一定量自动帮你断掉。

谢谢指教! 软件名字是什么? 下载了几个电池管理软件,都是广告套广告,实用的东西却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不必关心手机充电的【过充】问题!
我的苹果6s就是显示100%的电量,插上充电器听音乐,一个晚上 ...

感谢分享经验,其实这还真算是个实证,和国内其他已经65W充电功率的手机比,苹果手机一直不用快充功能,这也是被诟病的一点,但还是那句话,厂家比我们更了解手机电池。难道国内采用快充,这就体现出国内手机设计水平超过苹果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经验,其实这还真算是个实证,和国内其他已经65W充电功率的手机比,苹果手机一直不用快充功能, ...

好问题!
我今年4月买的华为P40 Pro,充电的速度惊人的快!
但是,手摸充电器的插头插座都是热乎乎的!说明是大电流的快速充电。
不过,我不喜欢,喜欢小电流的慢充。

网友E:
手机快充电压不是5伏,达到了8伏多

网友:
我一充一晚上,充满了就自己停止了啊,充电时变压器是热的,早上起来摸摸是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不必关心手机充电的【过充】问题!
我的苹果6s就是显示100%的电量,插上充电器听音乐,一个晚上 ...

和我一样,也是孩子淘汰的6S,晚上充上听小说,然后就睡着了,早上才断电,充满自停的!

网友F:
厂家是测试后才定型的

不果现在大电流快充的手机不少,有些或许是电池材料的原因,会怀孕。
这个有担心的?可用非安卓适配器来慢充。

有的手机可菜单里设定取消快充。

快充才伤电池

网友:
都一个样你充不满会增加冲的次数,以前用诺基亚有时一天充三次,每天晚上都充电就算有80%,还不是用了6年手机不用了电池还能用.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难道厂商不应该考虑?

网友:
这个和充满到什么程度没有关系的,除非本身电池是不合格或体质欠差的,那样电池你不管怎样爱护也是会让你大失所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厂家是测试后才定型的

不果现在大电流快充的手机不少,有些或许是电池材料的原因,会怀孕。

在额定条件下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快充电压不是5伏,达到了8伏多

目前是9V2A和12V1.5A两种通用协议,不排除个别厂商14V2A的情况。高通 QC 4+ / PD 快充协议是目前比较优秀的方案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额定条件下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华为近年的2A以上的手机,有怀孕。

网友:
锂电池过充很危险的。电池标称4.2v是电池本身的电压,加上保护板会高点。所以不用管太多,只管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软件名字是什么? 下载了几个电池管理软件,都是广告套广告,实用的东西却很少

叫做“AccuBattery”,可能要有root才能用

网友: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锂电充电的事。
一般的锂电池,充满的电压是4.2V,如果过充,会严重影响电池的性能。
所以,一般充电器,都设定充电电压到4.1V多一点点,然后就转涓流充电了。
但涓流充电充时间长了,也会让电池过充。
所以,作者最后问的问题是,你愿意多用那么一点点的电量,而大大减少锂电池的寿命吗?

网友:
要想电池寿命长 最好不要快冲。看了下手机电池信息
里面确实有个按钮 启动后不容易冲过头。

网友: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充满自停。它的电源管理模块和CPU一样导热到机壳的,所以热。大电流充放电对任何电池都有害,所以我从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