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多可以同时控制多少个舵机旋转不同的角度

楼主(2020-06-25):
大家教教小白吧

网友A:
把舵机资料发上来再看

楼主:
就是普通的舵机,51引脚发出PWM,通过三极管放大电路控制舵机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资料发上来再看

就是那种普通舵机

楼主:
我咋回复了这么多,是刚才刷新的事吗

网友A:
舵机基本都是PWM控制,控制占空比就是了。STC15W系列单片机应该可以控制6路,本人没实际用过他的PWM功能,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基本都是PWM控制,控制占空比就是了。STC15W系列单片机应该可以控制6路,本人没实际用过他的PWM功能, ...

我试过用一个51同时控制13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一个51同时控制13个

我的控制方法理论上是控制32个,但是有些时候不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我做过48路,注意:舵机最好不要和单片机一个电源,分开供电,PWM频率不用太高,另外,舵机需要的是电压信号,不用加三板管,可以加光耦,关键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8路,注意:舵机最好不要和单片机一个电源,分开供电,PWM频率不用太高,另外,舵机需要的是电压信 ...

我的单片机输入没接三极管,输出连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8路,注意:舵机最好不要和单片机一个电源,分开供电,PWM频率不用太高,另外,舵机需要的是电压信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学学经验

网友B:
说的就是输出,舵机实际是模拟器件,动作瞬间干扰特别大,对电源,
一定要和单片机供电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输出,舵机实际是模拟器件,动作瞬间干扰特别大,对电源,
一定要和单片机供电分开

嗯嗯,我是5v电源直接连的单片机,那可能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想用c51做飞控吧?

不是,做了一个13轴的表情机器人,用51

网友D:
怎么看见他说什么呢,怎么回事

网友E:
3号进的小屋17号放出来正好14天,隔离啦

网友:
论坛里也有新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见他说什么呢,怎么回事

禁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号进的小屋17号放出来正好14天,隔离啦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