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pvw2800 beatacam sp编辑录像机ntsc和pal制式问题

楼主(2020-06-25):
求助,索尼pvw2800  beatacam sp编辑录像机ntsc和pal制式问题。
手上有一台2800,不是2800p,买了些二手带试机,只是听声音,发现播买来的pal制式的带子速度偏快不少,才发现我这台是日式的。现在想请教各位行家,有没有可能改成pal的,比如调整一些参数,还是要更换些控制电路板什么的,还是完全不能更改?自录自放声音很好,就是制式与国内不兼容,有点郁闷。

网友:
没有资料的话,不好改吧!其实这类电器大部分都是多制式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切换

楼主:
是的,就是挺郁闷的

网友(2022-11-30):
可以改  里面电路板有拨码开关 具体见维修手册   我uvw-1400ap可以切换

网友(2023-01-05):
应该都是多制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