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了一台“中夏623”

楼主(2020-06-25):
    618在网上购了一套中夏623中短波收音机套件,主要是喜欢它比较传统的外壳。该套件是基于D7163单片电路结构,3伏电压,外围零件很少,有6个线感零件和少量阻容及一个四联可变电容,比较适合老眼昏花的我。
    该机中波磁棒为7厘米,用10厘米替换时灵敏度未发生变化,故保留原配;短波线圈则采用中周结构模式,非传统磁棒式线圈;中振、短振亦采用中周结构模式;另有中频输入和中频输出线感元件。在简易单片收音机中这个套件的线感元件算是比较多的。
    集成块收音机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用调整偏流,只要零件焊接无误,通电就响。然后就是线感元件的调整,先选一个接收频点,比如中波的640千週,调振荡线圈至接收效果最佳,然后再调整中频线感至音量最大。短波除调整短振外,还需要调整短波接收线圈的磁帽至音量最大为止。
    通过实践,感觉ZX623是最好攒装的收音机之一。不过,该机缺点是灵敏度平平。中波音量和音质马马虎虎,短波表现不是很好。但在晚间短波借助拉杆天线还是可以收到一些电台,包括俄语广播(有些像上世纪70年代的长波广播)。

网友A:
不错,现在的电路板制作的很专业。。。

网友:
可能收音机还没有电池贵,所谓驽马配金鞍。

网友B:
看我2014年做的:双核DIY“中夏牌”收音机(中夏ZX-92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50436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2014年做的:双核DIY“中夏牌”收音机(中夏ZX-92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 ...

现在的921套件是1.5V供电款,之前也组装过。不过还是你这个大机壳的看着舒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现在的电路板制作的很专业。。。

电路板制作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材料稍微差了些(毕竟是教学套件),过锡必须一次完成,二次过锡(比如换零件)就会造成敷铜脱落。1970年代初北京的中学物理教学中有一个学期的物理书主要是晶体管原理及收音机方面的知识,相应的学生实习组件主要是BS-4A(即 北京收音机-4A型),那时的材料比较实惠,因为是学生实习用,可以往复拆焊多次使用,不会出现敷铜脱落。这个BS-4A套件我还留了一个,三月份疫情第一周期的时候宅在家里还把它攒上了,用的也是原来的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制作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材料稍微差了些(毕竟是教学套件),过锡必须一次完成,二次过锡(比如换零 ...

楼主真能留货,我的有些老货都扔了。请发一张623天线座的图片看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能留货,我的有些老货都扔了。请发一张623天线座的图片看看,多谢了!

你好!ZX-623拉杆天线和其它教学机拉杆天线结构上是一样的(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ZX-623拉杆天线和其它教学机拉杆天线结构上是一样的(见图):

看到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