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小时候的技艺H 20200625 恢复自制晶体管电视机(河北753一1线路)

楼主(2020-06-25):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H
恢复自制晶体管电视机(河北753一1线路)

网友A:
753-1电视机的电源低放板有一个通病,由于采用了环形地线,导致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小处时喇叭里仍有轻微哼哼声,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线路板最左面的地线用刀划开,将环形地线断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块电视机线路空板,当年装电视剩下的。忘了是环宇的还是河北753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 ...

河北753一1线路图,当年安装成功, 线路图还在

网友D:
        外壳好大,做电子管电视也差不多够了,想做个电子管的,有发愁做成了,没地方安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块电视机线路空板,当年装电视剩下的。忘了是环宇的还是河北753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 ...

就是环宇,我们这里朋友们叫习惯了,顺口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好大,做电子管电视也差不多够了,想做个电子管的,有发愁做成了,没地方安置。

前脸面积可以再缩小,主要是没有材料了,用的废料,废料上有好多散热孔,缩小尺寸,担心强度不够。纵向长度方面前向,保护显像管不被摩擦到;后向长度,保护显像管脚抽真空封口不被碰到。所以这个长度是有限制的。如果操作旋钮都不放在正面,这样最有利减小尺寸,不过使用不方便,作为美观气派上讲也失色不少。加入某些金属结构件可以缩小体积,木结构限制因数多,难以进一步缩小体积。自己做机箱考虑到试验用,简单工艺上便于达到,采用规则几何体。附图是做过的最小12吋机箱。305X365X320.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l
复现三十多年前,自制的晶体管电视机。当年的机壳几经变更,已荡然无存,显像管面框也不知去向。这次重新制作了机壳,添加了U头,更换了V头,修补了废品机显像管面框。接近当时的状况。

楼主:
这个线路还是不错的,装制难度小。听说有套件。我是零散凑得。你的图纸很好,保存的很好,看着还崭新。好好保存吧,一旦失去就不好找了。我的图纸很旧了。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河北753一1线路图,当年安装成功, 线路图还在

谢谢你的图纸。我的好多地方不能看了。希望你把电源板的图也发一下吧。我的都旧了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纸。我的好多地方不能看了。希望你把电源板的图也发一下吧。我的都旧了脏了

电源板的图

楼主:
谢谢,有了这些方便多了

楼主:
制作机壳的体会,合理布局,可是减少体积和保证功能得到充分兼顾。

楼主:
那时候叫河北牌,什么时候改成环宇牌的?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J
自制晶体管电视机与商品机对比

楼主:
采纳了网友意见,缩小正面尺寸,很接近当时的情形,很接近商品机的尺寸。

网友:
我在石家庄,年轻时装过不少753电视机。当时石家庄有众多无线电厂,有很多便利条件,无线电2厂的晶体管,5厂的喇叭,9厂的电容,16厂的变压器,还有电阻厂忘记是几厂了(好像是3厂),正定生产中周和电感,博野生产行输出和偏转线圈,显像管厂生产显像管(虽然质量很差)。当时不好找的是行管3DD15D和正向AGC管3DG56B 以及阻尼管2CN1。

网友:
河北753一1是很经典的黑白电视机电路,好象还有河北753一2、还是753一3是用的集成电路。8、9十年代有一本《怎样修理黑白电视机》的书(大32开本)附录就是收的这两种机型的电路图。全书系统的介绍了黑白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维修,一直伴随着我8、9十年代近20的黑白电视机维修参考。今天有幸看到了这种机子大概样子,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3-1电视机的电源低放板有一个通病,由于采用了环形地线,导致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小处时喇叭里仍有轻微哼哼 ...

是这么回事,试听时有这问题,计划改正,

楼主(2020-09-02):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H 20200625 恢复自制晶体管电视机(河北753一1线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