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改遥控车,用单节锂电供电!

楼主(2020-06-26):
原车有刷电机调速器用四只功率2只PNP +2只NPN。想改成2只PMOS +2只NMOS 或统一4只NMOS。以提高低电压时电机效率。但栅源极推动需大于7伏,且同时需要图腾柱输出推动mos。当然接收机或推动级可由34063升压获得!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2020-10-13):
使用专用低压驱动器芯片即可 SOP8封装就够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吧,3.7V供电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用专用的桥式驱动电路,以前用过一个RZ7889,比较便宜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