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是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

楼主(2020-06-26):
中周上印刷的是淮安字样,波段开关是南京无线电元件二十二厂,中放upc1018调频调幅四波段,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应该是某款收录机上的板子,界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从板子上的字看,有可能是熊猫的某款收录机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
这个是熊猫SL05收录机上的收音板

网友B:
就因“upc1018”和“调频调幅四波段”,值得收藏或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熊猫SL05收录机上的收音板

好像不是,这是熊猫SL05板子照片,某鱼上借的,用的是TA76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因“upc1018”和“调频调幅四波段”,值得收藏或DIY

板子是在某鱼上拍的,40多收的,拍的时候看不到upc1018,还好有印板照片,通过电路对比应该是upc1018,赌一把拍的,到手后果然是,单板upc1018不多见,所以想知道这个板子到底是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收音机的一部分

网友:
upc1018是收音机用的吗?很有名气值得收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