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4500收音机放音音量小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近日入手一台三洋4500,磁带部分打理完毕,功能正常,收音机fm调频波段放音音量明显小,测波段开关,切换开关接触电阻阻值正常,测ic2各引脚电压正常,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进行,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2020-12-17):
给你一个原理图你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原理图你自己分析一下

你好!这个图是录放部分,请问还有其他部分的电路图吗?比如收音

网友:
此机电阻容易变值

网友A:
三洋4500的机子大批量生产,电路板线路采用印刷电阻工艺,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三洋4500的机子大批量生产,电路板线路采用印刷电阻工艺,

收音电路原理图回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