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海2T9收音机开关问题

楼主(2020-06-26):
开关咔哒一声打开,声音就比较大,然后转动声音就更大,什么原因?现在无法让它声音调到较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位器不就好啦。

后来把能换的电容已经全部换了,再后来可调电阻也换了

网友:
如果是小型机器可以拆开电位器上盖,用4B铅笔在碳膜上涂几下,如果是大的电位器就只能更换了,因为拆开相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