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此三分频15寸音乐箱和另一个号角高音

楼主(2020-06-26):
音箱就是前几天收回来的 太重一直在快递那里扔着 今天拉回来了 音质感觉比那个jbltr126细腻一点 低音下潜深一点 dept of musical 意思是音乐部专用?
三分频音箱这种我第一次见   而且还是三角箱

楼主:
这个高音头是一起收回来的 非常重 比一般号角高音磁缸大的多 重的多 感觉应该也不像普通货 就是铭牌都掉了
那个线是什么意思 修过么

楼主:
低音下潜真心不错

网友A:
这种排练方式家用太占地方。高音驱动头看来做过搭桥手术。这个手术很成功,喇叭可以出大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练方式家用太占地方。高音驱动头看来做过搭桥手术。这个手术很成功,喇叭可以出大力了!

哦原来如此谢谢老友 那那个线如果拔掉会如何 功率恢复原来的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老友 那那个线如果拔掉会如何 功率恢复原来的了么

拿掉手术就白做了!就没呻吟了!

网友B:
高音头是C牌57的,磁钢是原装的线圈换过,这种音圈5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音头是C牌57的,磁钢是原装的线圈换过,这种音圈50元一个。

厉害 厉害  我还以为这么大磁缸音质好 那音箱怎么样老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 厉害  我还以为这么大磁缸音质好 那音箱怎么样老友

这高音线圈51mm ,功率算挺大的了,原装的音质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高音线圈51mm ,功率算挺大的了,原装的音质非常好

这对3oway三分频箱怎么样呢 看着像音乐系用的 感觉不像舞台箱 高音也不像远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对3oway三分频箱怎么样呢 看着像音乐系用的 感觉不像舞台箱 高音也不像远程的

博威音箱还可以,放在小酒店挺好用的。那个年代15的低音功率做大之后中频都不好,所以加个中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威音箱还可以,放在小酒店挺好用的。那个年代15的低音功率做大之后中频都不好,所以加个中音喇叭。

但是听感真的比我那个jbltr126还好一点 低音特别深 软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音头是C牌57的,磁钢是原装的线圈换过,这种音圈50元一个。

再请教一下老友c牌是指什么牌呢 我查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老友c牌是指什么牌呢 我查不到

c牌全名COMMUNITY     ,原产美国,型号我知道的有25  ,35   ,57  ,60  ,60b,,还有一款3分频忘记型号了,最具代表的是57音箱,双15低音,一个高音,一个超高音,音色还原真实,分辨率高,个人感觉好于百威和JB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牌全名COMMUNITY     ,原产美国,型号我知道的有25  ,35   ,57  ,60  ,60b,,还有一款3分频忘记型 ...

我就说感觉这个高音头声音非常不错的感觉 就是上面没有标 时间长标看不清啦 知道其身世非常开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一下高音号角磁体的直径、厚度和音箱箱体尺寸。我有四只15吋喇叭、两只号角,想做一对音箱,
原来配 ...

这个高音头磁体差不多8cm 很大 很重 具体没有量 瞎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说感觉这个高音头声音非常不错的感觉 就是上面没有标 时间长标看不清啦 知道其身世非常开心谢谢

如果是原装的音膜声音更细腻,这音箱我接触有 10多年了,比较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一下高音号角磁体的直径、厚度和音箱箱体尺寸。我有四只15吋喇叭、两只号角,想做一对音箱,
原来配 ...

这个箱子我没有拆开 所以不知道数据抱歉啊 图片上面那个高音头是单独一个 收来就那个样子 磁体13.5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一般化--不是太好

指那个号角高音头么 效果还可以 对比过jbl2412h 居然不落下风 如果指这对箱子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比jbl tr125还好一点 拆网罩看了一下号角 应该不是远程箱 同一个CD 这个箱子听到了以前听不到的一些细节 低音弹性下潜深多了 感觉应该不是舞台箱 感觉像室内听音乐的 有空给大家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牌全名COMMUNITY     ,原产美国,型号我知道的有25  ,35   ,57  ,60  ,60b,,还有一款3分频忘记型 ...

谢谢 专业指点 这对波威真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中频喇叭的原因 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出来的细节 听歌曲感觉唱者声音也清晰了一点

楼主:
网上找了个图片 这个音箱价格不高 个人感觉性价比不错

楼主:
补两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