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改中兴1500电源为可调电源

楼主(2020-06-27):
       坛里有坛友前几年改制的帖子,当时只是看看没做实践。前些天邮购了ZVS加热板套件,这套件需要输出电压12V以上,输出电流10—20A的电源供电,手头所具有的几个电源功率偏小,用一个12V16A的电源用来给加热板供电,输出功率最大也就200W的样子。

为了进一步实验,就再次邮购了一台中兴1500电源,收到包裹,电源外观看起来有8成新的样子,内部灰尘也不多,通电试机输出53.5V,还可以吧。
接下来就是,找到坛里坛友改装该电源的帖子,参照满仔2013年的帖子的改装经验,只用几个小时就改造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提高ZVS的供电电压,提高ZVS的加热功率,使用处大一点。

改造电源力求简单实用,只是加接了几条线,前面板上装了两个调整电位器,输出还用原输出插针,管式插头就用了电路板上常用的镀银插头。电源电压检测及电流指示,就用交直流钳形表代用,或者外接LED显示的双显电压电流表也可以用.

网友:
给朋友锲而不舍的为了真理不断改进实验设备的精神。
顺便问一下,中兴1500电源多少钱收的?谢谢

楼主:
您过奖了,就是玩玩。
这个中兴1500电源180元从坛友店里买的,还有上面加的那个提手,也是从坛友处买的.谢谢

网友(2020-10-05):
中兴1500电源 有没有什么版本号的说法的?

网友A(2020-11-06):
中兴模块好用吗?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兴模块好用吗?质量怎么样

改造后的模块很好用,我一般用它来带动12V的充电电钻(当电池电量不足时,用这电源很好用),还用作12V气泵电源也不错。

网友:
通讯电源还是艾默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