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F64万用表,先谢为快

楼主(2020-06-27):
今天在旧货市场上淘了块上四MF64万用表看着外观还不错 。回家打开看了是电阻,电压转开关接头掉了几根线。现不知怎么接。看原理图头都看到了,还是没看出来接哪。
现求矿友照几张电阻,电压转开关的实物图发上来供我修理参考。谢谢。

网友:
第一:我手里没有这块表。
第二:你拍照几张内部图片传上来,这里很多朋友都是高手,相信有人会帮助到你。

网友:
----给原理图-----

网友:
网上搜集的图片,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这表有两种版本,上四的应该是下图这样的。还有一种是PCB版本的,我的精益的MF64就是PCB版的。

MF64 指针式万用表

MF64 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
谢谢矿友。就是有电解那边看不到。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

楼主:
图来了请矿友们指点

网友:
东西在那里,图也有了,把接线复核一遍画出实际图纸就是了。

网友:
按三条红线连接。
电阻从何来不知。莫非改动过线路?

楼主: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给技术支持。这个电阻是有的。我的是上四MF64我在百度图上看了好几图都是有这个电阻。就是那线把我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一会我试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对的 。带运放的是63.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给技术支持。这个电阻是有的。我的是上四MF64我在百度图上看了好几图都是有这个电阻。就 ...

从电路图看,表头两根引线直接接在开关上的,我的上四64就是如此,【4楼图一】也是这样。

只能理解简化后不用1K的可调电阻了,直接加个固定阻值的电阻来调整表头的灵敏度。
这样飞线也太难看了,就像【4楼图二】,的可调电阻。(板上有安装孔不用)

网友:
多拍几张,看看吧

应该是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这加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