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些任务是汇编能做的,C51做不了;有哪些任务是C51能做的,汇编做不了?

楼主(2020-06-27):
对于51单片机,有哪些任务是汇编能做的,C51做不了;有哪些任务是C51能做的,汇编做不了?

网友A: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错误认识,它建立在 电子攻城狮 和 数学家/程序猿 的区别之上。

计算机的发明是一个坎坷的道路,人类最初发明的是机械计算机,而发明它的人,必须在数学和机械上都有极高造诣;随着电子时代来临,人类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最初的电子计算机,它也是非常机械的 --- 用继电器来实现。甚至流行至今的 Debug 概念,最初就是因为飞虫到处乱飞挡住继电器触点,美军上将格蕾丝·霍珀(女性)不得不亲自去继电器计算机里捉虫而发明的词汇。

顺便说下,格蕾丝·霍珀连汇编都不用,她可以直接给计算机写机器码!包括大家耳熟的比尔盖茨也一样,他们都是可以直接读写机器码,汇编都不用的大神级早期程序员(比尔盖茨在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之前,是哈佛大学数学系高材生和程序员)。

燃鹅机器码和高级语言遵循的思路是不同的思路,前者是机械、机器的,后者是数学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数学?数学描述和机器描述并不一致。所以,使用高级语言 --- 实际上 C 或者更老的 Forran 语言,都是函数式的,使用数学而非机器的描述。

因此,高级语言和汇编,并非谁比谁难,而是数学描述和机器描述的差异。

网友B:
汇编是最基本的 其他高级语言都是基于汇编的 所以没有汇编干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汇编是最基本的 其他高级语言都是基于汇编的 所以没有汇编干不了的。

那其他单片机也可以用汇编编程?

网友D:
汇编是软件,C51是硬件,怎样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汇编是软件,C51是硬件,怎样比较?

C51特指针对单片机的C语言定制版。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用汇编是不必要的

认识误区: 会用汇编才是高手,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高手,所以学汇编

语言只是工具,核心的东西是方案电路,这个确定后,用什么语言没多少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C51特指针对单片机的C语言定制版。

一般语境下,C51 指 Intel 的 i80C51,以及 Atmel 的 AT89C51

如果你使用的概念不是众所周知的,你需要提前说明,比如你可以说 C51 指 Keil C。

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唯一的,可以被特指为“对单片机的C语言定制版”这个玩意,因为照样有很多人不用 Keil C,实际上不用的更多 --- 因为 Keil 是死要钱的,你用的一定是破解版(我相信你一定没掏钱),而大多数口袋里没钱又不愿意用盗版软件的人,用的是其它免费 C 编译器,比如我用的是 GCC,这个是免费的,而且 Windows 和 Linux 上都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其他单片机也可以用汇编编程?

你需要掌握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所有编译*型高级语言,都需要经过编译,变成汇编语言,然后再转变成二进制代码。

所以不管是其它单片机,甚至不是单片机,比如你在用的 PC 都好,在它上面的高级语言也是要编译成汇编的。

所以,不管是单片机还是 PC 还是更大型的电脑,都可以用汇编写程序,无非难度大小而已。

*除了编译型语言,还有解释型语言,解释型语言不需要编译成汇编,而是由解释器执行,比如 Java 语言或 VBS 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掌握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所有编译*型高级语言,都需要经过编译,变成汇编语言,然后再转变成二进制 ...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其他单片机也可以用汇编编程?

都可以汇编编程 ,包括台式机电脑,不同的CPU有不同的汇编 ,汇编是底层。想用汇编必须非常了解对应的CPU,编写效率低可读性不强 不易维护,移植性极差。优点代码效率最高 速度最快。现在的单片机 CPU资源丰富 已经很少人用汇编写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汇编编程 ,包括台式机电脑,不同的CPU有不同的汇编 ,汇编是底层。想用汇编必须非常了解对应的CPU ...

感觉汇编比c难

网友:
是的 感觉玩汇编的人要脑力强大

楼主:
那么问题又回去了,对于单片机开发,哪些任务是只有汇编语言可以实现,C语言做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又回去了,对于单片机开发,哪些任务是只有汇编语言可以实现,C语言做不了的?

已经说得很明白,高级语言比如 C 语言写的程序,一样要经过编译变成汇编,所以不存在只有汇编可以实现但高级语言不能实现的事情。

但,高级语言编译成汇编是根据一定规则实现的,因此高级语言编译后的汇编,不一定是用汇编实现的最优解,所以,由于编译结果可能且通常比用汇编可以实现的最优解,高级语言编译的结果需要更多程序空间和运行空间。因此,对某些程序空间和运行空间有限的单片机来说,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可能太大或效率太低而难以实现,但汇编的编写人员可以从机器代码角度去实现。

这不是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的能或不能问题,而是编译器考虑到大多数人需求做的规则问题。

你的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去系统学习计算机专业一年级课程,《编译原理》和《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这些,比你东问一点西问一句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得很明白,高级语言比如 C 语言写的程序,一样要经过编译变成汇编,所以不存在只有汇编可以实现但 ...

感谢你的谆谆教导,我很受用,高屋建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错误认识,它建立在 电子攻城狮 和 数学家/程序猿 的区别之上。

计算机的发明是 ...

好吧 长见识了

网友:
个人认为凡是c能做的,汇编一定都能做

网友:
年代不同,我们当年的一伙人里,大多能用汇编,能用C的几乎没有。学硬件的出身,容易理解CPU内部的处理器寄存器中断堆栈这些,看见C有点头大。和当年程序存储器空间有限有一定关系,C写出来可能会长。

网友E:
只要你功力深,没有汇编做不了的事,用汇编更省空间,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功力深,没有汇编做不了的事,用汇编更省空间,执行效率更高

UI你用汇编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功力深,没有汇编做不了的事,用汇编更省空间,执行效率更高

前面提到的格蕾丝·霍珀,功力肯定没你深,所以才跑去发明编译器,发明 COBOL 语言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又回去了,对于单片机开发,哪些任务是只有汇编语言可以实现,C语言做不了的?

其实C51用熟练了能完成所有汇编的任务,本来就不存在谁能做谁不能做的情况!
只是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任务所用的方法不一样吧。
我对比过经过优化后C51生成的目标代码已经无限接近汇编产生的目标代码了,二者效率几乎一样的。

网友:
有人造了轮子,有对应的库C语言什么都能实现
不基于库的话,汇编能实现多任务切换C语言不能

网友:
汇编最直观,但移植困难。C更抽象,移植更容易。

网友:
看这段,用了汇编,比C少一半的代码,效率提高,速度快一倍。
#pragma save
#pragma disable_warning 59
unsigned long getCount(){
/*    unsigned long r;
    __data char *p=&r;
    *p=P0;
    *(p+1)=TL0;
    *(p+2)=TH0;
    *(p+3)=inB3;
    return r;*/
    __asm
        mov        dpl,_P0
        mov        dph,_TL0
        mov        b,_TH0
        mov        a,_inB3
    __endasm;
}
#pragma rest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提到的格蕾丝·霍珀,功力肯定没你深,所以才跑去发明编译器,发明 COBOL 语言对吧

编译器编译时不也是走的底层?难道不用转?编译器走的是什么

楼主:
好像延时,很多情况也只能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