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前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

楼主(2020-06-27):
当前,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市面上性能最低的嵌入式芯片是哪个型号?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嵌入式芯片是哪个型号?

网友A:
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为了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不问人的话,自己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

网友B:
介个...............

性能最低,新的和旧的比较, 比如早年的MCU之类!

最强?太宽泛了吧!  高通最新5NM?

网友:
最强的在ARM中找,或者到手机里去找。最差的?贵 4004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强?太宽泛了吧!  高通最新5NM?

你需要给单片机(MCU)一个定义,通常的,骁龙被认为是通用处理器(移动处理器)而不是单片机,类似的还有 Intel 的 Atom 处理器,这一类产品通常叫做 SoC 而不是 MCU。

正经的 MCU 最高性能的应该是 STM32H743,480MHZ 主频,带 2MB Flash ROM,1MB RAM

楼主:
听意思,嵌入式包括SOC也包括MCU,那么还包括哪些??说完整了,谢谢。

网友:
我通常是按有没有MMU来区分,无MMU的MCU(单片机),有MMU的,AP SOC (应用处理器)。
说个最便宜的MCU吧,PMS150C SOP8封装的大概0.11元

PMS150C 单片机特点
1.1. 系统功能
? 时钟模式:内部高频振荡器、内部低频振荡器
? 硬件16 位定时器
? 1 个8 位硬件PWM 生成器
? 1 个通用比较器
? 快速唤醒功能
? 6 个带输入上拉电阻IO 引脚,且做输出时具有可选的电流驱动能力
? 1 个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 每个引脚都可弹性设定唤醒功能
? 8 级LVR 可选
? 工作频率
0 ~ 8MHz@VDD≧3V; 0 ~ 4MHz@VDD≧2.2V; 0 ~ 2MHz@VDD≧2.0V;
? 工作电压:2.0V ~ 5.5V
? 工作温度:-20 oC ~70 oC
? 功耗特性:
Ioperating ~ 0.3mA@1MIPS, VDD=3.3V
Ioperating ~ 13uA@ILRC=62KHz, VDD=3.3V
Ipowerdown ~ 0.5uA@VDD=3.3V
1.2. CPU 特点
? 工作模式:单一处理单元的工作模式
? 1KW OTP 程序内存
? 64 字节数据存储器
? 提供79 条指令
? 绝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1T)指令
? 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深度
? 所有的数据存储器都可当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 独立的IO 地址以及存储地址方便程序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给单片机(MCU)一个定义,通常的,骁龙被认为是通用处理器(移动处理器)而不是单片机,类似的 ...

[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嵌入式芯片是哪个型号?]

他问到嵌入式了!

回答帖子时候,我考虑了,怕被挑刺的, 嵌入式包含MCU和移动处理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嵌入式芯片是哪个型号?]

他问到嵌入式了!

嵌入式包括MCU、SOC,还有呢?

网友:
楼主原意是想问MCU最强和最弱吧!

最强【washu】兄弟给出答案了!----正经的 MCU 最高性能的应该是 STM32H743,480MHZ 主频,带 2MB Flash ROM,1MB RAM

嵌入式?
我百度了下,我理解啊:凡是靠编程语言来直接驱动的数字芯片是不是都是嵌入式芯片?  其中也包含另外一个分支 PC  CPU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8C%E5%85%A5%E5%BC%8F/5754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
我百度了下,我理解啊:凡是靠编程语言来直接驱动的数字芯片是不是都是嵌入式芯片?  其中也包含另外一个分支 PC  CPU

所以定义很重要,啥是嵌入?

根据 Wiki 的词条,嵌入,指嵌在某个大型机器(这个大型机器不一定体积很大,你的扫地机也是)里的计算机系统,也就是说,它是为了一个固定用途硬件(比如扫地)而制造的专用计算机,比如你的扫地机,它的嵌入式系统,只能干扫地这活,整个系统从硬件到软件都是围绕扫地这件事情干的,你不能或者至少很难把它用来做别的事情,比如你要你的扫地机去洗衣服...
那很难。

而通用计算机的特点是,它没有除了计算之外的硬件,比如没有激光或视觉导航设备,没有真空吸尘器,没有轮子 ---- 哪怕是神威太湖之光这样的超算,你可以在神威太湖之光里面仿真你设计的扫地机如何规划路径,但神威太湖之光自己是没有轮子和吸尘器的。

同样你家里的 PC 也没有,它只有基本的输入(键鼠)和输出(显示器或打印机)设备,你可以用来设计电路图,或者上矿坛和人家抬杠,但它没有吸尘器和轮子,也没有洗衣缸。

但这不妨碍你用最新的 i7 接到吸尘器或洗衣缸上,而且让这个最新款 i7 只运行扫地或洗衣服的程序...

所以,如果不限定范围,嵌入式处理器可以就是当前地球最强的任何处理器,只要你想拿它做嵌入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
我百度了下,我理解啊:凡是靠编程语言来直接驱动的数字芯片是不是都是嵌入式芯片?  其中也包含另外一个分支 PC  CPU

顺便说下,还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呢,比如瘟蜥蜴,现在的 Win 10 IoT,这些是非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也有实时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典型的嵌入式设备,树莓派

里边跑的,Win 10 IoT Core

楼主:
那么嵌入式到底有哪几个分支呢?
MCU、SOC,还有呢?有没有老师能说清楚完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嵌入式到底有哪几个分支呢?
MCU、SOC,还有呢?有没有老师能说清楚完整了?

问题本身错误

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是嵌在专用用途硬件中的计算机都是嵌入式(计算器),不能存在分支问题,只存在你的实现问题。

MCU 和 SoC 之间也不是绝对清晰的界限,比如我之前提到的 STM32H7 也好,甚至简单的 8051 都好,它们有的可以外接 RAM、ROM,有的内置 RAM,ROM,那么哪些是 MCU,哪些是 SoC?

如果从 SoC、CPU 角度看,CPU 只有 ALU、CU、Rigister,超过这个范围的都可以算是 SoC,那么除了 80386 或更老的,从 486 开始,Intel 系就没有 CPU,都是 SoC,因为至少包含了 80387 协处理器。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命题 --- 你现在正在用的桌面或笔记本电脑里边,连正经 CPU 都木有,都是 SoC ~(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本身错误

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是嵌在专用用途硬件中的计算机都是嵌入式(计算器),不能存在分支 ...

很好定义,100元以内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芯片,注意是全新的,不含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意思,嵌入式包括SOC也包括MCU,那么还包括哪些??说完整了,谢谢。

ASIC也算,DSP也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性能最高的嵌入式芯片是哪个型号?]

他问到嵌入式了!

Intel的Atom,J1900,以及很多Core都提供嵌入式解决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本身错误

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是嵌在专用用途硬件中的计算机都是嵌入式(计算器),不能存在分支 ...

Intel的CPU要称为SoC至少也要把南北桥融合以后的才算吧?486那种拖家带口需要一堆专用的外围芯片供养的只能算是超出了“CPU的学术定义”的CPU。
MCU还真没什么标准的定义。只不过现在的MUC产品大多都是一个芯片把CPU,RAM,ROM,I/O控制器和各种外设都带全,加电就能工作。但我搬台笔记本用来控制其它设备工作,叫它MCU也没啥毛病吧

另外,我不太同意MCU = 单片机。单片机可以当MCU用,以前的单板机也可以当MCU用,弄个PC也能当MCU用啊。不同应用场景下MCU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
嵌入式芯片这个范围太大,比如fpga也是嵌入式芯片,与单片机和dsp就难以比较性能。单片机就是指单片计算机,那些个需要外挂存储器才能工作的都不能包含在内的。mcu是微型控制单元,有cpu的应该都是mcu。

网友:
见过法国的机器,控制电路板里边是386的CPU,应该也算嵌入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