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财了”捡了个笔记本电脑,可惜是坏的。

楼主(2020-06-27):
     从孩子哪里捡了个笔记本电脑外观还可以,可惜是坏的,求助坛友
品牌:戴尔笔记本电脑。
基本配置;cpu  AMD 1.6       内存:2g         硬盘;500g
原装win7
故障:开机黑屏(实际是浅白屏,只有一个闪光点)
       在网上疯狂百度一天,对电脑一知半解的我居然用u盘给这个笔记本成功的重装了系统。(当然不是原装)电脑虽然能用,但是还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坛友帮助解决。
主要问题是:1  每次开机都会发出滴滴滴,滴滴滴的报警声,一直到win7启动画面出现才停住。然后就基本正常了。不知道是bois设置问题还是什么,请帮助。请指教。
                    2:键盘也有问题,FN键失效,所有2功能不能操作。另外数字键7按下会出现7n两个符号,按下n键也会出现7n。这是不是说明键盘坏了?

请帮助,指教。我真的对电脑是一知半解,都是实践的认知。

网友:
可能就是某个按键卡住了,拔了键盘排线试试还有嘀嘀嘀不

网友:
这个响声是主板自检时的故障代码。您可以通过“几短几长”来查询主板故障部分。比如说有的主板一长两短“滴——滴滴”就是显卡的问题:插槽不牢或有故障。循环长音风扇转不亮屏幕就是内存的问题。您可以按照这个响声根据主板型号来排查问题。

网友:
首先找个二手的键盘换上,然后再来判别故障;
建议这样的机器增加4G内存条一根,128G固态盘(保留机械盘的情况下)亦或240G固态(直接放弃机械盘),不过,这些最好还是找下专业人员吧。

网友:
官网上去下载软件,再重装试试。

网友:
W7用2G内存,太小了,不想扩内存就装XP系统。

网友:
老本,换个盆挺香的

网友A:
建议先化几十元钱把坏键盘换了,内存加至4G,或再换个固态硬盘。
去年我也是一台与楼主差不多的进水机,就是采取这种方式修好用的,一个键盘当时化了连邮费23元钱,与多年前一台神舟本到专卖店换键盘化300大洋比简直和不要钱一样的感觉!

网友B:
如果你机上的硬盘是原装的。在硬盘上有一隐藏的分区装有原装系统。一般按一些持殊键你可把机嚣装回岀厂状态。按什么健各厂不同,但开机时屏幕上都会有指示。
健盘不对可能是你装的不是原装系统引起的。我有一台笔记本原装是XP,但升级到WIN7后健盘就不对,有部份键出现错误。开始也以为是健盘坏了,但后来装回XP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不值钱,不值得修

网友:
原装机的系统要在官网下载,或找配套的系统使用,功能键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化几十元钱把坏键盘换了,内存加至4G,或再换个固态硬盘。
去年我也是一台与楼主差不多的进水机,就 ...

谢谢,准备这样办。几十元买个键盘换上,反正本来就是坏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机上的硬盘是原装的。在硬盘上有一隐藏的分区装有原装系统。一般按一些持殊键你可把机嚣装回岀厂状态 ...

谢谢您的建议,换键盘前先这么弄弄。

网友:
建议外接一个USB键盘试一下。

网友:
装xp系统用最合适,已经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太老了不值得修

网友:
装个精简版的7吧,2g够了

网友(2020-08-19):
这个笔记本平台不行。看高清都卡,如果办公干啥的急用,那就蛋疼了。 上网本的CPU,低功耗,低性能。

网友:
说不定有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机上的硬盘是原装的。在硬盘上有一隐藏的分区装有原装系统。一般按一些持殊键你可把机嚣装回岀厂状态 ...

换不同系统,键盘还不一样,

网友:
这个U不值得折腾了,性能太低下了。

网友:
拆配件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可能是按键卡住了

网友:
让你儿子给你买台新本不就得啦!

网友:
这个配置用来上网都慢吧
可能是键卡住了,FN键是功能键,要组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不同系统,键盘还不一样,

所以最好装回原系统测试!

网友:
卖废板50卖给收电脑的

网友:
很明显键盘坏了,老本建议装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