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个通信磷酸铁锂电池组,打算改装电动车,高手进来给个方案吧

楼主(2020-06-28):
电池组购买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67738

由于电池组的电压是53V的,而我电动三轮车的铅酸电池是5个电瓶60V,充满后的电压70V左右,很明显这个53V的电池组用不了,于是各种纠结啊。

有人建议把两个电池组拆解了重新组装72V的电池组,那么剩下半个电池组就等于浪费了,而且电池保护板和控制板没用还得重新买。

有人建议重新买个48V的控制板(原车控制板是60V的,没有48~60双电压功能),那么电池组就不用拆解直接可以用,但是担心60V 800W的电机使用48V供电会很龟速。

有人建议买个华为的直流升压模块,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可不可行,这个模块可以把60V以下的直流电压升级到60V,没用过心里没底,有哪位坛友有用过这类模块的吗

哪位高手还有别的方案补充吗,向各位大神请教了

网友A:
别纠结了,建议再购几块电池,电池电压充满后在70V-73.5V,不要买升压电路,一是不稳定,二是对电池不好,电压低,电流大,造成电池小牛拉大车,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了,建议再购几块电池,电池电压充满后在70V-73.5V,不要买升压电路,一是不稳定,二是对电池不好,电压低, ...

这也是个好点子,不过前提是要配到合适的电池,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找牛版买块一样的,拆了给补上去,这样一来原机保护板就用不上了吧,然后呢,保护板俺就可以名正言顺 ...

已经卖完了,想要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比之下,买控制器的代价是最小的,速度和力量可能会弱一些,只要不是住山区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改电池 ...

这样的带斗三轮车,不过也基本不拉货

网友C:
三轮车速度慢点没关系吧。
换个买个48V的控制器和充电器。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轮车速度慢点没关系吧。
换个买个48V的控制器和充电器。最实用

这个应该是最简便的方案了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是打散了串并联重新组合整到60V,多的几组不上保护板,这个要经常检查补电。另一个修改控制器的保护电压,使之适合此电池,同时把电流加大些,应当对车子的动力影响不大。。。

网友:
去修车的地方换个三轮车控制器 成本最低 2组并联   最简单

网友:
最简单的组成72V,否则不是鸡肋就是赔穷人家的方案

网友D:
我的直接换48伏控制器,力道小一点,影响不大。

网友:
如果有些电子基础,拆开原来控制器把欠压保护调低到40多V。懂的很简单,改一个分压电阻就行。

没有能力改控制器,也可以把进入控制器的弱电供电线(细红线)剪断串联一个12V电池提高电压供电,这个供电电流很小不超过30毫安,12V电池能用很久才充电。切记电池接入点是电门锁后控制器前,喇叭、灯光等都使用主锂电池,只有控制器才串联12V电池。

网友E:
电动三轮车,大多都是可以四块蓄电池(48V)或五块(60V)通用的。只是请商家改一下接头就行了,很简单的。
我的小鸟X5电动三轮车,原来是用五块电池的,我也是买了牛超的两块通讯电池并联使用,经销商简单地给改了一下,就把60V改成48V了。充一次电,跑160公里没问题(总载两个大人)。

网友:
小鸟X5,电机是1000瓦的。

网友F:
这一箱要加多5块。重组换保护板。三轮空间大好搞。二轮就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箱要加多5块。重组换保护板。三轮空间大好搞。二轮就搞不了。

空间不是问题,就是拆解重组麻烦 也没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接换48伏控制器,力道小一点,影响不大。

速度会不会慢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三轮车,大多都是可以四块蓄电池(48V)或五块(60V)通用的。只是请商家改一下接头就行了,很简单的。 ...

你这个控制板应该是48和60V双用的,拔掉插头就行了

楼主:
升压的前提是控制器不带刹车反充电。
另外相比升压,可以用隔离降压模块,输出叠加到输出上面,效率会更高点。
48v转12v,33A的模块也就三四十块,可以两个并联

这是另外一个网友提出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内行的高手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升压的前提是控制器不带刹车反充电。
另外相比升压,可以用隔离降压模块,输出叠加到输出上面,效率会更高 ...

升降压都是不得长久非主流,建议你还是换个有弱磁提速功能的48V控制器吧,把低电压速度弥补上来,两组电池并联使用就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控制板应该是48和60V双用的,拔掉插头就行了

是,正是这样的。操作很简单,经销商几分钟搞定。

网友E:
我的三轮车,现在就是用两组电池并联使用的。一开始,我用一个倒向开关,使用一组,然后再倒换使用另一组。一组电池可以跑80多公里呢。后来干脆两组并联使用,省得来回倒换。
电池组是磷酸铁锂15串的。用的是54.8V5A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降压都是不得长久非主流,建议你还是换个有弱磁提速功能的48V控制器吧,把低电压速度弥补上来,两组电 ...

带弱磁功能的控制板是不是很少见啊,没看到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轮车,现在就是用两组电池并联使用的。一开始,我用一个倒向开关,使用一组,然后再倒换使用另一组。 ...

谢谢版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带弱磁功能的控制板是不是很少见啊,没看到有啊

很多,有三速、超速功能的控制器都是弱磁提速控制器。如果你原控制器已经有超速档那就没有换控提速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有三速、超速功能的控制器都是弱磁提速控制器。如果你原控制器已经有超速档那就没有换控提速空间了 ...

三档是有的,我原车也是三档,但是超速我没有看到哦

楼主:
电池昨天到货了,上拆解图,大家都说这种电池组是15串的,牛版也说15串,但是我看到的是16串啊,一边八个软包电池

楼主:
论坛限制,上不了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档是有的,我原车也是三档,但是超速我没有看到哦

三档的(不算倒档)一般都是有超速了,只是不写出来而已,你使用了也不知道。
直流电动机在某电压下是有极限转速的,在这个转速下发出来的电压与电池电压相等,弱磁功能是控制器用电流对抗永磁体暂时弱化让最高转速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昨天到货了,上拆解图,大家都说这种电池组是15串的,牛版也说15串,但是我看到的是16串啊,一边八个软 ...

16串的铁锂,要用58.4V的充电器,最好是5A的电流,基本上充电10外小时左右就可充满。这电池如果能用,最好是不改。而采取改电动车使用电压的方法,最简单直接。

楼主:
受到另外一个论坛坛友的启发,他建议买48- 96v宽电压的控制器, 要里程的时候两组电池并联 48v ,要速度的时候两组串联96v ,不知道这种模式需要装哪种开关转换,还有一点疑问,用96V的时候,对电机会不会有影响,现在确认电池是16串,可能串联后还不止9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到另外一个论坛坛友的启发,他建议买48- 96v宽电压的控制器, 要里程的时候两组电池并联 48v ,要速度的时 ...

你是三轮车不好玩串并联,两16串刚充电满时串联116V,电压太高电机死的快,速度提高一倍三轮车高速也危险,高压控制器也贵。

真的想玩串并联切换很简单的,多人用过机械开关切换,我也用空开切换使用过,电动车论坛有车友研制出了电子切换器,中国两个路测试者我是其一。

网友:
这看不到的图是电动车联盟转的吧,现在该论坛很卡,图传不过来的

网友H:
你也不要纠结了 这种的通信锂电池 不能完美适合车载使用 你可以看看他的保护板性能 他的输出线的直径 你自己算一下电流。你想改的话 成本最低的是换二手电机和控制器,锂电池保护板, 这种电池 最好是只能减串 不能增加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也不要纠结了 这种的通信锂电池 不能完美适合车载使用 你可以看看他的保护板性能 他的输出线的直径 你自 ...

不想折腾了,就买个二手的控制板,充电器,直接并联用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会不会慢很多啊

不会慢很多,力道稍微小一点而已,具体还是需要看控制器的功率,我换48伏35A控制器,原装60伏40A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慢很多,力道稍微小一点而已,具体还是需要看控制器的功率,我换48伏35A控制器,原装60伏40A控制器。

好的   谢谢

网友I:
大哥我请教一下,我买的只能充电到3.4V是为什么啊?充满电应该3.6-3.7V。
电动车电机1200瓦和1200瓦一下,换48-64V通用控制器划算,1200瓦以上的换保护板划算在配上主动均衡板。

网友:
1200瓦以上电机的控制器太贵,在闲鱼买20串80A保护板100元全新,主动均衡板应该也就几十块钱,60v50A用6A充电器就可以45左右。
用48V换1200瓦以下的控制器新的100,二手四十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哥我请教一下,我买的只能充电到3.4V是为什么啊?充满电应该3.6-3.7V。
电动车电机1200瓦和1200瓦一下, ...

充电器电压不够吧!充到3.6V就好了,电池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