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三洋SANYO RP8100收音机线路图

楼主(2020-06-28):
近日在某鱼上买了个SANYO RP8100收音机,AM能收台,但FM接收不到,想修复,希望能找到线路图,先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先拆开看看里面用的什么IC,根据IC找pdf,然后就可以对照着修理了。

楼主:
谢谢,这个机子用的是全分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