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是立体声吗

楼主(2020-06-28):
没立体声,虽然屏显有sT符号,碰这个板L和R一0Ut是左右独立的,是芯片内部没解码吗。芯片输出R和L两独立两脚。不知能改吗。大神来帮帮忙吧吧

网友A:
不是有L-OUT和R-OUT吗?它是电调谐调频调幅一体化收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L-OUT和R-OUT吗?它是电调谐调频调幅一体化收音头。

没立体感呀。

网友:
也许它年久线圈失谐立体声解码无法工作。

网友B:
歌乐的,不稀奇了,车机上的吧,歌乐立体声分离度普遍不高,或者为了信噪比,强制工作在单声道也不一定。

网友:
我的大连松下丰田车机分离度也不高,或者说,要解码立体声,需要的信号强度很高。

网友:
广播站都流行劣质mp3了,失真都无关紧要了,还谈什么分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乐的,不稀奇了,车机上的吧,歌乐立体声分离度普遍不高,或者为了信噪比,强制工作在单声道也不一定。

怎么改呢,是车机的,最下面有个中周没磁芯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是车机的,最下面有个中周没磁芯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没什么可折腾的,芯片设计就这样,估计分离度不会超过20分贝,你自己输入强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可折腾的,芯片设计就这样,估计分离度不会超过20分贝,你自己输入强信号试试。

这么差呀,其实也不是一点声场没有,比纯单声道宽一点。总之不明显。比其他收音机差多了。

楼主:
今天乱调了一通,搞明白了几个问题,FM sD是自动搜台反馈信号,调小了不停台,调大乱停台,Am sD是中波的反馈信号。sasc类似音调,调小反时针高音减弱,调大高音明显,强台不明显,它旁边的黑中周是调频鉴相应该。最右下的sEP电位器应该是调解码起控灵敏度的,弱台关闭解码提高信噪比的。其他中周应该是中波的,没动。基本上听不了,没台听。全杂波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