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购入一台胆机,请教一些管子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0-06-28):
新人刚刚接触电子管,虽然有在论坛中潜水过几日,但是仍然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够得到提点

我在网上购入了一台小不点 LD1+耳放,使用的是6J1电子管。请问这种机器换插其他的小七脚管能不能出声音?或者说会不会烧机器?
例如换插6J4 6J5 6K4 6K5等等。如果没有烧坏的风险,我还是乐意插上去试试会不会出声音的。

这个机器可以更换机内跳线组,选配以下四组管子:
138/5654/EF95/6J1
EF92/CV131
EF91/6AM6
WE408A/WE403A

另外,围观了一些坛内大神们的自主设计,似乎变压器是胆机的必备要素(这也是我选择了LD1+的原因),但是淘宝上还有大量使用小电子管的迷你胆机,没有使用变压器,甚至使用的是12v直流供电,请问这种机器是否都是骗人的假胆机,仅仅是点亮了灯芯呢?

网友A:
各管管脚定义:
型号                第一脚    第二脚    第三,四脚  第五脚        第六脚        第七脚

6J1                 G1                K+G3                       P        G2               K+G3
6J2                 G1               K                               P          G2               G3
6J3                 G1                K+束                               P        G2             K+束
6J4                G1               G3                               P       G2                K
6J5                G1             束                               P        G2               K
6K4                G1               K+G3                               P        G2               K+G3
6K5                G1              G3                               P        G2            K
6A2                G1              G5+K                                 P        G2+G4        G3
6K7                G1              G3+S                               P        G2                K

6AM6        G1              K                               P        G3               G2
EF91                G1              K                               P        G3+S        G2

第3,4脚是灯丝。

网友B:
现在应该可以上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可以上传图片了

非常感谢!
不过我在编辑窗口里点击图片的按钮依然没有反应,请问是有另外的上传图片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我在编辑窗口里点击图片的按钮依然没有反应,请问是有另外的上传图片的方法吗?

建议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100+价格的这种所谓的胆机都是假的

网友C:
   没有6K5这种型号的电子管,各种管的管脚定义不同,一般不能互插,对你的6J1耳放,只可以插6K4因为管脚定义相同,也会出声。
   网上卖的胆前级一般都是真品(性能不评),包括12V供电的,带有功放有输出功率的无变压器胆机都是集成电路的假胆。

网友:
排列整齐的,发上去就乱了,凑付看吧

网友:
这种机器实际是晶体管功放,电子管是装饰品。

网友:
楼主说的12v电压的电子管前级,并不是单纯的展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就个人有个人的感受了。

请参考之前的帖子:发个号称音乐传真X10的电子管前级,供品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6381

楼主:
找了一张比较高清的内部图
黄线是设置切换电子管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6K5这种型号的电子管,各种管的管脚定义不同,一般不能互插,对你的6J1耳放,只可以插6K4因为管脚定 ...

6K5不存在吗?我的手头就有几只曙光的6K5啊

谢谢关于6k4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管管脚定义:
型号                第一脚    第二脚    第三,四脚  第五脚        第六脚        第七脚

感谢回复!好像确实只有6K4的管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可换6AK5,法国的蓝水屏RT绿灯笼6AK5本人觉得最有味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6K5不存在吗?我的手头就有几只曙光的6K5啊

谢谢关于6k4的建议!

        因为你有6K5实物我没见到过该型号管,只得查能找到的资料,你说的的对,曙光电子管厂生产该型号的电子管。现在爱好者普遍使用的“电子管手册”牛师傅音响 制作,网上下载的电子书,它选自《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网上有电子版,我手里有精装纸版。里面刊载的6K5一切特性参数与曲线与6K4完全一致无一字之差,包括外形尺寸管脚定义。这样就没有区分4与5的必要。
        又查了一电子版”中国真空电子器件数据手册“--电子工业部电真空专业情报网。区别只有内阻与阴极电阻略有不同,这样才可见有所区别。不过对你来讲6K5可以直接插入6J1管座,同6K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有6K5实物我没见到过该型号管,只得查能找到的资料,你说的的对,曙光电子管厂生产该型 ...

6K4确实可以代用,而且声音也很不错!不过6k5和6k4管脚定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插上去只有一点非常微弱的声音

我给6j4和6k5的2-7脚之间按了个订书钉上去联通了,现在这两个管插上去也可以代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6K4确实可以代用,而且声音也很不错!不过6k5和6k4管脚定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插上去只有一点非常微 ...

6K4与6K5手册上面一点差别也没有(见图)手里的纸版书也如此,这才知道实际区别就是独立帘栅极与共阴极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6K4确实可以代用,而且声音也很不错!不过6k5和6k4管脚定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插上去只有一点非常微 ...

参见早年论坛的贴子——

请问,曙光产6K5参数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68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