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1N60P效果不好

楼主(2020-06-28):
我不玩矿机, 用检波二极管在其它方面使用,在手上医用仪器的电源板上拆下的玻璃封装的二极管用表一测, 不玩机的可能会当这二极管是坏的,可我接触过2AP9和3AG1,感觉这二极管比2AP9和3AG1都要好些,结果试了确实不错。
心想都说1N60、1N60P也不错,上TB看看包邮50个只由几元钱,于是让老婆用红包买了。
到手用表一测, 与普通二极管差不多,再在我的机子上一试,不好。
为了看看在矿机上的效果,再把它们分别在我那个临时矿机上试试,效果左边的最好,最后的1N60P最差。

左边第一种是电源板上拆下的,二根白色线条只有个H字,刚摆渡没查到,到是淘宝查到了,就是日立的1SS86检波二级管,怪不得比3AG1和2AP9都好,尤其是在微弱的信号处理时很好。那个1N60P比5V开关电源里的整流管都要差, 但它在收音机里是感觉不出的,当然在信号强的矿机里也是可以的。

连砸二个用放大镜没有看到有丝的点连接,感觉这么小的芯片比针尖大不了多少。
难道店家卖错了?

网友A:
说到矿机上用的二极管就要说到二极管一个重要参数RD,
再根据矿机匹配原理分析
高阻抗耳机配高RD二极管再配以更高RP的线圈才有最佳的体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6460&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53562

网友B:
1n60p淘宝上要一元钱一个,和2ap9一样采用玻璃壳点接触结构,效果也相当。1n60.1ss86等都是肖特基管,这个不清楚,我个人觉得它们可能不是点接触的结构,是什么结构我也不知道,但是1ss86和1n4148都是硅管。
有时做矿石收音机时1n60比2ap9或者1n60p效果好,所谓的效果好就是把用一天线耳机等设备不变,换上时有不一样的结果。
1ss86虽然是硅管,但是效果和2ap9在矿石收音机上效果也差不多,只是用在9014的单管机上不如1n4148,起初我怀疑是1n60冒充的,但是对比后我发现1ss86比1n60和1n4148大很多,应该不是假冒的。
  在矿石收音机上,我个人认为,你在单管机上效果好的管子不一定在矿石收音机上好用,比如二极管的正反向电压越大越好,但实际用在矿石收音机上则是导通的电压越低越好,比如用3ax31这种低频管的b极和e或c的任何一极当二极管用时,也很好。可你用9018硅管就不行。
      说这样多,我想说做矿石收音机时还是用锗管好,没有高频管的话,低频锗管也行。而你实验的结果只能证明那种二极管的正反相电压有多大,并不能证明这种管更适合作矿石收音机,做整流管时要求能过大电流,正反向电压也不是最大的指标,所以也没用,。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管,至于矿石收音机你最好把你所有的管都换上去试试,哪个响就用哪个。

网友C:
可能买的1N60就是1N4148假冒的

网友:
那是假冒1N60, 真正1N60不是那形状。

网友D:
要讲究的话,不同的二极管自然有不同的用途和功能,性能上也是不同,如果只是试验一下,发光二极管都可以检波也有好的效果,正向压降有近二伏特左右,有的更高,当然要求在信号较强的情况下才有好的表现,至于假冒伪劣的元件是另一个回事,不能算到正宗的元件头上。

网友E:
1ss86是肖特基二极管,结电容很小,工作频率很高,正向压降挺低,但死区电压比2ap9等锗二极管高点,就是穿透电流大点。和PN结的硅二级管很不一样。

网友B:
家里有,只好网上搜一个图片了,此二极管为1n60p,1n27等等也都是透明玻璃壳。和2ap9一样都是点接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60p淘宝上要一元钱一个,和2ap9一样采用玻璃壳点接触结构,效果也相当。1n60.1ss86等都是肖特基管,这个 ...

1SS86是不能做整流管的, 电流太小
是硅管?
我用表测出的参数比2AP9都好,我没见过这种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买的1N60就是1N4148假冒的

假冒的有可能
但测正压降0.2V多一点,4148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只好网上搜一个图片了,此二极管为1n60p,1n27等等也都是透明玻璃壳。和2ap9一样都是点接触型。

看到这种有卖

但大多商家卖的都是我图上的那种,都是说检波二极管,有的特意说是矿机上用。

以后有机会也搞个试试

网友B:
1n4148在我家这里用矿石收音机上没有声音,1n60声音还可以,1ss86和它相同的音量,只不过1ss86应该是硅管的才对,用在矿石收音机上居然和1n60相同。而2ap9和1n60p的效果也差不多,用折腿的低频管3ax31效果也很好,曾经试过自制方铅矿石,效果不如锗二极管,但是也差不多,只能听到明显的差异,一样能用,只有1n4148和整流的二极管不用用,9018我也试过,也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讲究的话,不同的二极管自然有不同的用途和功能,性能上也是不同,如果只是试验一下,发光二极管都可以检 ...

谢谢指点

我是不玩矿机,只是要利用这二极管的特性, 开始用3AG1的bc不错, 后来无意中试了1SS86很好,才想到要找更好的,结果买来的1N60P不好,再找其它手上上能用的都试了,结果新买的1N60P是最差的。感觉或许买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8在我家这里用矿石收音机上没有声音,1n60声音还可以,1ss86和它相同的音量,只不过1ss86应该是硅管的 ...

谢谢交流
参考学习

网友F:
检波效果不能武断下定义,就矿机而言,抽头位置和耳机阻抗不同,检波效果或许就有差异,肖特基检波管需要线圈的Q值高,这样才能积累较强的信号打开建波管,抽头位置高一些或者不抽头,配高阻耳机或阻抗变换变压器。效果才会显现出来
做不高Q值就用2ap之类的建波管,配1500欧左右的耳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60p淘宝上要一元钱一个,和2ap9一样采用玻璃壳点接触结构,效果也相当。1n60.1ss86等都是肖特基管,这个 ...

谢谢您指教了这么多

我就是在前二年搭的临时矿机上试的
其它条件都不变,收的电台是同一个
只更换不同二极管

我也是怀疑1N60P有问题,才发帖的

楼主:
1N60P 样子不同,这个我真没用过, 买过的请指点,不要让初买者也上当

大概是这二种较可靠,我那种1N60P就不要再买了,(是印字1N60P)

楼主:
这二种1SS86
个人感觉?

这种是日立货
现在我也无法确认,我那拆机二极管是1SS86还是1SS106。
东西肯定是日立的,

来源是下面的板子上

这二个用表一测就知道不行,它是硅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ss86是肖特基二极管,结电容很小,工作频率很高,正向压降挺低,但死区电压比2ap9等锗二极管高点,就是穿 ...

就我上面的4类管子
穿透电流左边最大,也就是1SS86比3AG1和2AP9大,看来你是用过1SS86的

网友G:
我用过印字的1n60p效果不咋的,但是能检波

网友B:
楼主,不要不停的发信息,以免有灌水的嫌疑,容易被禁言。我每天在技术区最多发言个五到六次,还是遵守坛规比较好。大孔老师说的对,在不同阻抗的耳机和不同结构的矿石收音机上的确有时肖特基管好有时点接触的好,但是面结合型的整流管就不行了,硅管效果肯定不好,因为硅管的导通在0.6v。不过有人曾经给硅管加上0.8的直流电然后硅二极管就能减波0.2v的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不停的发信息,以免有灌水的嫌疑,容易被禁言。我每天在技术区最多发言个五到六次,还是遵守坛规 ...

这也算灌水?

大孔老师说的对,在不同阻抗的耳机和不同结构的矿石收音机上

谢谢交流
我确实不是为了玩矿机, 不同阻抗在我的应用中确实就是这样的,
我的应用开始是3AG1的bC, 现在是用1SS86,比3AG1更好,暂时满意,以后能向你们学到更好的,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波效果不能武断下定义,就矿机而言,抽头位置和耳机阻抗不同,检波效果或许就有差异,肖特基检波管需要线 ...

配高阻耳机或阻抗变换变压器

我不是在矿机中用,我的应用是在您们玩的矿机中得到启发的
谢谢大家

不同负载阻抗在我的实际使用中很重要,我的东西如负载阻抗小了,再好的二极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印字的1n60p效果不咋的,但是能检波

我买的印字1N60P
就是你说的情况
在我那个信号差的临时矿机上无声,在753老收音机上听不出差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矿机上用的二极管就要说到二极管一个重要参数RD,
再根据矿机匹配原理分析
高阻抗耳机配高RD二极管再 ...

谢谢分享!

这方面我是小白,

最近我在利用您们矿机中的检波二极管, 在我的使用中发现问题,细思后对检波二极管有新认识。这个特点(在二极管中是问题)才使它完成检波工作。
这个特点就是您们一再强调负载要高阻抗,
阻抗一低:检波二极管马上成了普通二极管,音频都整成直流, 输入信号再大也没用。

你的帖子事后我再看几遍,

网友H:
矿机中的二极管作用是检波,对检波管的要求是导通起始电压越低越好,截止频率越高越好,耐压和最大电流方面一般二极管都没问题,矿机没有放大电路,接收的远程信号电压幅度很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越低检波效果越好,2ap1 ------2ap10都是专用的检波管,截止频率也够高完全能满足矿机要求。实践中发现正向电阻小的管子反向电阻也较小,矿机检波应尽量选用正向电阻小的管子,而反向电阻小的一般也达50k以上,对线圈的q值影响甚微,用于小信号检波,ap型锗二极管是高性价比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矿机中的二极管作用是检波,对检波管的要求是导通起始电压越低越好,截止频率越高越好,耐压和最大电流方面 ...

谢谢讨论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再测试分析后再与大家讨论。

楼主:
应该你这种是对的

我那种到手用表一测就知道不行与我左边二类(1SS86、3AG1、2AP9)完全不同,比第三类(开关电源输出低压整流管)还差,与普通整流管差不多(耐压还低50V上下)

我这1SS86看外形与我买的1N60一样, TB也有你这种外形的1SS86,但我这1SS86是不错的比我手上的2AP9和3AG1都好。

现在可以确认我这种外形的1N60是不能在机上用, 你这种可以。
而1SS86  有你这种外形的不知是否对?

网友I:
大家都在讨论二极管的问题,我在想,如果用理想二极管检波,是不是效果最好 ?现在有种模拟理想二极管,当然是有源的,谁可以试验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二极管检波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不停的发信息,以免有灌水的嫌疑,容易被禁言。我每天在技术区最多发言个五到六次,还是遵守坛规 ...

〝不要不停的发信息,以免有灌水的嫌疑,容易被禁言〞

若进行严肃的技术讨论,不论发多少贴,是不会禁言的.

不同于那些〝回贴是为了赚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都在讨论二极管的问题,我在想,如果用理想二极管检波,是不是效果最好 ?现在有种模拟理想二极管,当 ...

思路不错
可以试试
结果或许对自己再玩矿机有帮助

但拿在矿坛里说比二极管好,那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被认同的(矿机追求无源)

网友J:
1N60P是1N60的肖特基版本,极间电容较大,反向电流也大,但能工作的频率更高一些。使用上的限制,是输出阻抗较低,不能用在矿石机这种需要较高阻抗的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1N60P是1N60的肖特基版本,极间电容较大,反向电流也大,但能工作的频率更高一些。使用上的限制,是输出阻 ...

和你的看法不一样,x宝上搜1n60都是那种小红管和1n4148外型相同稍粗大些,而1n60p则只有一家售出和2同ap9相同的玻璃外壳点接触型二极管,透明外壳有红色环标记。按卖家分1n60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1n60p是点接触的,但是肯定都是锗二极管。
还有就是有坛规我还真不懂,我是尽量做到少发言,所以怕有灌水嫌疑

网友:
1N4148做检波用需加偏置。15-10ua即可,比2AP9声音稍小。

网友:
用9014和两颗1n4148做的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用1.5v电压时加了再生效果也不好,但是等我用上3v电时,加不了再生了,并且声音和灵敏度都直逼7642,选择性更是远超7642。用1ss86和1n60时就不行。验证了9014单管机不能加再生,硅三极管开复机不能直接用锗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看法不一样,x宝上搜1n60都是那种小红管和1n4148外型相同稍粗大些,而1n60p则只有一家售出和2同ap9 ...

这是“看法”的问题么?您该找厂家的datasheet看才行。1N60和1N60P的区别,建议您把金键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弄明白了。

卖家弄错了,您自己也要有分辨能力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看法”的问题么?您该找厂家的datasheet看才行。1N60和1N60P的区别,建议您把金键二极管和肖特基 ...

我对这个也是搞不懂,毕竟没有资料可查,淘宝上就这样卖的,我就这样买来,当然能用是硬道理,不管1n60是不是肖特基的,起码它是锗管,而且用在矿石收音机能检波,且和2ap9也差不多。我的矿石收音机是用220v电源线做天线,没有地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思路不错
可以试试
结果或许对自己再玩矿机有帮助

我的这个想法只是去验证一下,什么样的二极管做检波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想法只是去验证一下,什么样的二极管做检波是最好的

收音机是有源的,用其它二极管,只要加点偏置电压就可。

而矿机是无源的尤其是对微弱信号的处理,
我对矿机没啥研究过,手上能用在矿机上的二极管只有 1SS86、2AP9、3AG1三种,其它都是整流用的。 这三种二极管对微弱信号的处理与其它整流管有不同处。用表、信号源、示波器等测了确实有特别处。

我手上的这三种二极管在矿机上:处理弱信号时必须负载要阻抗高,而信号很强时反而音质差。(这些符合前辈们说的要高阻抗,他们的矿机有些调节大概就是用来衰减强信号的吧? )
另外开关电源里的3V、5V整流管我测了很像2AP9等, 也应该可用在矿机上发声,效果要比它们差。

但我对理论理解太差,还没有很确定搞明白,等有空整明白再与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1N60你要买大玻璃管,里面是点接触的,那个才是正宗的锗管
我以前也在效果器电路上试过,那种小玻璃管的1N ...

对的

我这种表一测就感觉与2AP9、3AG1完全不是一回事。 50个包邮3.8元买前感觉就没这么便宜。

撬开看了是面接触的,昨天我打穿一个1SS86,也撬开看看也面接触的,与我那个1N60P 外形内部(面接触)都一样, 可这种1SS86用表一测,比2AP9都好。

网友(2023-12-17):
矿石收音机,由于信号强度关系,检波对低压导通能力要求高,二极管导通电压越低检波效果就越好,当然,材料工艺限制,不可能太低了。而整流管一般工作在其导通状态,工作电压都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L:
RD值看看有哪位朋友测过1n60和1n60p的 差异大吗?结电容差异大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RD值看看有哪位朋友测过1n60和1n60p的 差异大吗?结电容差异大吗?

上图是25度时测量的一些二极管RD和N
二极管结电容略为差异,不会对检波效率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结电容过大会使LC谐振频率降低,也就是调台刻度向上移动。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M:
上图是25度时测量的一些二极管RD和N
二极管结电容略为差异,不会对检波效率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结 ...

为啥没有常见的2AP9、2AP8和2AP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