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P 一级变频空调你们有测试最大制冷功率吗

楼主(2020-06-28):
1.5P 一级变频空调你们有测试最大制冷功率吗?????????
家里3个卧室 小米C1制冷特别慢 我用功率测试C1制冷功率最大700多W 奥克斯1.5P 制冷功率最大1700W
看空调上的数据 C1 1.5P空调 标的制冷是805W 格力奥克斯1.5P制冷功率多1650W左右
一个805w 一个1650W 2个机器制冷量多是3500
所以  一级空调 虽然节能了   但是牺牲效果了
当然 我就一个数据 还不能说明问题  可能是我这个空调有问题
  所以想看看大家的数据

网友:
小米有问题

网友:
没看见小米有什么大问题,倒是消费者可能有问题。装个空调肯定要耗能,但就是死了也要相信节能的空调可以少用电乃至于"每夜只需1度电",关了它不好吗?空调每夜只需1度电就相信,说发电机节能他就大呼能量要守恒,真是把主观想象置于其中了。你要信就会有人利用你的信任干点什么这个经验屡试不爽。买空调就要买功率最大的,外机最重的机器,买个小小变压器都要买个个头又大又重的,买空调就傻了?真奇怪了。

网友:
确实有可能,厂家为了能效,降低了爆发力。正常应用行,从热的环境迅速降温就做不到。

网友A:
小米标的是制冷用电功率。
其它标的是制冷量。
一般为3,0以上。
自己没有办法测量空调效率的,那是在实验室的数据。和使用环境,电压,室内外温度。都有关系。
和汽车一样,油耗是实验室的理论的,和实际使用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标的是制冷用电功率。
其它标的是制冷量。
一般为3,0以上。

   但是我可以测试他制冷的时候的 功率啊,大1.5P 的空调制冷功率才700多瓦啊       相当1P的功率啊    难道为了节能1P的当1.5P 卖

   1.5P的 制冷量是3500   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办法测试
   目前我家里 小米C1  大1.5P   制冷效果 明显 没有其他2个卧室好    小米C1 半天卧室才有感觉

网友B:
一天低至一度电 主要要根据天气温度和空调设定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可以测试他制冷的时候的 功率啊,大1.5P 的空调制冷功率才700多瓦啊       相当1P的功率啊     ...

运行时700W,检查空调高压和低压的压力没有。如果加注的F22漏了,是通用结果。制冷慢,功率上不去。

网友:
同样的电功率,能效比不一样其制冷功率是不一样的

一级节能和三级节能的能效比差异是比较大的

网友:
呵呵!好深奥的问题呀!
同样的耗电功率,肯定能效比高的制冷量大!就是这样

网友:
看来C1的压缩机功率偏小啊,小1P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低至一度电 主要要根据天气温度和空调设定的温度,

更主要是环境立方体大小和保温性

网友:
700多W 1.5P 骗鬼去吧

网友(2020-08-03):
测过格力1.5P变频,开机前2-3小时1100-1200W左右,之后慢慢降到300W左右,使用时间越长越省电

网友(2020-09-17):
1.5p和能效比没关系,那是功率换算下来也就是1p大概等于750瓦,如果空调没问题明显小米在用小1p的空调冒充1.5匹的空调!

网友:
任何正规厂商或销售渠道,都绝无可能大幅度虚标50%的功率,更别说小米的品牌形象。这种情况只能是其他情况引起的,最大的可能是天气不够热,或设置温度不够低,变频低频运转。

网友:
我遇到杂牌机,一匹的压缩机,外壳贴的是1.5匹的标签!

网友:
来一组数据吧,1.5p格力变频,最大1350w,设定三十度,一晚耗电2度电,
设定温度和和功率两个曲线有直接关系,基本平行

网友:
可以自己买个功率插座测一下,当然准不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