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哈曼卡顿AVR20II功放收音部分鉴频中周内管状电容

楼主(2020-06-29):
修一台哈曼卡顿AVR20II功放收音部分,芯片LA1266,双鉴频中周。AM正常,FM音轻,搜台不自停,立体声灯不亮。拆下鉴频中周,小心取出发黑的管状电容,用表测出容量分别是71P和54P,与手册上的(100P)相差较大,那个准呢?

网友:
乐见楼主修复经过和结果,我们学习下

网友A:
我有一台,现在收音不知怎么无声了,前几天还好的,同问哪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现在收音不知怎么无声了,前几天还好的,同问哪出故障?

一般是鉴频电容问题,我的这台正在折腾,等把电容换好,调整一下应该恢复收音。

网友:
我也有一台先锋的收音头,6连的。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改日试试。

网友:
中周的管状电容比较容易失效。既然手册上标注是100p,临时换一个100p的瓷片电容试试,先不要调磁芯,看看效果如何。
几十年前修彩电的中周,经常用瓷片电容代替管状电容。

网友(2021-03-08):
发黑就已经坏了!早些年修彩电,TA两片机经常因为管状电容氧化失效导致跑台,有图无声,没有彩色等

楼主:
71P用82P换上,调好鉴频已能搜台自停、立体声灯亮,但机子热了就频飘,换云母电容仍然飘,有谁遇到,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1P用82P换上,调好鉴频已能搜台自停、立体声灯亮,但机子热了就频飘,换云母电容仍然飘,有谁遇到,如何解 ...

高频头内那个中频输出内部也有个磁管电容,建议换掉

网友:
71P用82P换上,调好鉴频已能搜台自停、立体声灯亮,但机子热了就频飘,换云母电容仍然飘,有谁遇到,如何解决的

可以用瓷片电容调整完毕用蜡封一下试试看。

楼主:
为了检查到底哪个元件参数随温度变化大,用电吹风逐个加热,发现鉴频中周加热后马上频飘,大家遇到过吗,如何解决?

楼主:
加热鉴频中周时,用万用表接LA1266的9~22脚监测电压发现不断上升,收音信号出现断续直至完全无声。

网友B:
这机子有图纸吗?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1-04-07):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修的价值吗?

这个坛子大多在穷折腾,累也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图纸吗?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图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坛子大多在穷折腾,累也快乐着。

我的也扔在一边很长时间了,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检查到底哪个元件参数随温度变化大,用电吹风逐个加热,发现鉴频中周加热后马上频飘,大家遇到过吗,如 ...

这个热风枪厉害

网友D:
楼主这个热风枪很有创意,建议你把电容换成那种黑点npo的高频电容器看看,这种我试过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热风枪很有创意,建议你把电容换成那种黑点npo的高频电容器看看,这种我试过效果很好

感谢指点,这个不是热风枪,是模拟一下故障状态下的环境好快速找到故障原因,电容换过,原来用独石的,现在是云母电容,机子热了都飘,感觉不是电容问题,就用这个“热风枪”吹,吹到鉴频中周最明显。想不通,电感会随温度变化?

网友E:
我机1266鉴频中周一个85p一个100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机1266鉴频中周一个85p一个100p

请问是哈曼卡顿AVR20II吗?

网友:
不是 是多能士收音头

楼主(2022-09-30):
近日在某鱼又淘了一块板子,装上故障依旧,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宝上有100P85P的管状电容卖的。我修一个JVC的收音头就买了几个,现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