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车上装个副电瓶和逆变器,各位帮忙说下利弊谢谢

楼主(2020-06-29):
网上看到一个可以调充电电压的板子,可以设定13.6V以上才导通给副电瓶充电,就是不知道这样改警察叔叔是不让?还有,能改的话是上一组铁锂电池还是铅酸电池好?谁有经验帮忙给说一下,加分感谢

网友:
我的想法是并一个铅酸电池不就行了,设一个开关,电压低的时候车辆行驶中冲呗。

网友A:
电池放后备箱?用作啥用途

网友B:
这和警察没关系,付电瓶在一些专用车辆很普遍。用那种电池你自己定,普遍的还是铅酸电池,供电功率需要很大的话铁锂有体重优势,但请选用正规的双电瓶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后备箱?用作啥用途

准备改床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警察没关系,付电瓶在一些专用车辆很普遍。用那种电池你自己定,普遍的还是铅酸电池,供电功率需要很大 ...

一会儿查一下隔离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还是要看用电量,如果用电饭煲,铅酸60A做饭一次就差不多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警察没关系,付电瓶在一些专用车辆很普遍。用那种电池你自己定,普遍的还是铅酸电池,供电功率需要很大 ...

网上有一款蓄电池充电控制模块,可以设置充电电压,把充电电压设置高于主电瓶电压一点,低于设置电压不充电,充满自停,二十来块钱可以代替您说的隔离器

网友C:
你知道电池充电时效就对了,装铅蓄电池除非每天开几百公里才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用电量,如果用电饭煲,铅酸60A做饭一次就差不多用完了

对,感觉得100AH以上的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电池充电时效就对了,装铅蓄电池除非每天开几百公里才充满

就是不懂铁锂,感觉得用铁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一款蓄电池充电控制模块,可以设置充电电压,把充电电压设置高于主电瓶电压一点,低于设置电压不充 ...

取决于你的要求,大容量电瓶比较贵,用正规的隔离器保证电瓶寿命,小的或者不要钱的随便搞,我用9-36v的MPPT的连个捡的小电瓶加太阳能板也可以玩玩(设置启动1A太阳板视情况),用车习惯也很重要熄火不要用电,大容量付电瓶用电后需要有较长行驶里程充电,主要是行驶中充电能耗最小化。你说的可调弄个图看看或者私个链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铁锂,感觉得用铁锂

用铁锂电设置铁锂电的最高充电电压,根据电池和发电机容量设置合理充电电流,小心夏季高温锂电BOOM

网友:
我在备胎洞里放了一块100安时磷酸铁锂,给55L冰箱供电,ECO差不多能用三四天。用的家用220V充电,有一个车载8安时充电器感觉用不上了,跑长途就把冰箱拔了插在后点烟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铁锂电设置铁锂电的最高充电电压,根据电池和发电机容量设置合理充电电流,小心夏季高温锂电BOOM

我想法把那个东西传过来,不会弄。说着说着就出来拼音了,BOOM是么?还在楼下那朋友也是 我不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要求,大容量电瓶比较贵,用正规的隔离器保证电瓶寿命,小的或者不要钱的随便搞,我用9-36v的M ...

淘宝上搜  蓄电池充电控制模块    三十多,有个继电器在板子上,有个显示屏,有两个或四个按键,那就是了,好几种

网友B:
锂电怕爆燃,我说的是要用专用蓄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制作的板子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怕爆燃,我说的是要用专用蓄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制作的板子可靠性高

网补了一下铁锂好象安全性还可以,电池要有充电均衡保护板的,而且车的发电机电流我没查,估计不会太大,再加上充满即停,双保险,充电应该没问题

楼主:
逆变器是接在副电瓶上的,应该不影响发电机。220的电准备一个插座,安全较担心的倒是锂电瓶

网友(2020-11-27):
引用 楼主:
我想法把那个东西传过来,不会弄。说着说着就出来拼音了,BOOM是么?还在楼下那朋友也是 我不识啊

爆炸,boom,锂电池危险高温下

楼主:
象声词啊,谢谢

楼主:
控制模块买到了装上了,叫6-48V电池欠压控制模块,卖的不多,找了好久,以前看到的那种不对。设计的13.8V充电低于这个电压断开,锂电准备上个小的,手里有12节18650,8AH的三元,三百W左右逆变吧,够三五个小时电褥子就行了,应该差不多,再上个发电机,因为疫情出不去,所以就没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