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对比液晶屏

楼主(2020-06-29):
放的dvd,到底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比不公平,不接RGB或色差,监视器和普通CTR电视没区别~

是的,昨天我发还贴问dvd色差怎么接彩监rgb,彩监没有色差分量口,也没有设置输入是分量或者rgb的选项,正发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昨天我发还贴问dvd色差怎么接彩监rgb,彩监没有色差分量口,也没有设置输入是分量或者rgb的选项, ...

监视器也有液晶的
你说的是CRT的监视器?
CRT监视器也有HDMI接口的
如果是普通BNC输入,那么说明监视器本身线路,包括显像管,也只能达到BNC输入效果。

不过就算是CRT普通监视器
在色彩还原、残留、视角等方面,也比一般的液晶好吧。

网友:
监视器比电视机的层次要好的多,色彩还原度更高。

网友C:
这是液晶处理暗场的先天缺陷,刚开始是都知道,现在大家都谈望了。
但比清晰度,就是那个1万2千元的14寸专业监视器都不是液晶的对手(我现在也不用那个14寸索尼了)

CRT处理暗场视频,索尼和松下是有特色的。

现在的液晶电视超出了DVD的清晰度,要拿个高清(1080)的做对比, CRT趴下,(除暗场外)

所以部分人还是很喜欢1080的等离子

网友:
看惯了CRT的屏。

网友:
液晶屏监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液晶处理暗场的先天缺陷,刚开始是都知道,现在大家都谈望了。
但比清晰度,就是那个1万2千元的14寸专 ...

前一段在纠结索尼1410液晶还是14n6e crt,1410还便宜一些,后来还是选择了crt,难道又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DVD吧,买转换器的钱都买台DVD了。而且现在也不好找。

家里dvd不少,你说需要什么接口的dv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视器也有液晶的
你说的是CRT的监视器?
CRT监视器也有HDMI接口的

是的我是crt监视器对比液晶电脑显示器,看图应该能看出来,crt后面有s端子,av,rgbs,无h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段在纠结索尼1410液晶还是14n6e crt,1410还便宜一些,后来还是选择了crt,难道又错了

都是14寸
你没选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crt监视器对比液晶电脑显示器,看图应该能看出来,crt后面有s端子,av,rgbs,无hdmi

HDMI属于数字信号
其他几种都是模拟范畴
其中RGBS应该最好、其次S端子,AV最差
不过基本上只要是视频设备,都有最基本的AV端子(A就是音频、V就是视频)。
AV的接口可以是RCA,也可以是BNC(民用基本都RCA,专业的话,视频基本B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属于数字信号
其他几种都是模拟范畴
其中RGBS应该最好、其次S端子,AV最差

谢谢,我的dvd有分量色差,想接监视器rgbs,有没有办法转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dvd有分量色差,想接监视器rgbs,有没有办法转接

转换一次也有损失
某宝上找找色差分量转rgbs吧(好像没找到)

网友:
我使用液晶显示器浏览的帖子,为了避险我就不发言了。

网友:
我使用液晶显示器浏览的帖子,为了避嫌我就不发言了。

网友(2020-10-28):
以前游戏店都是接着sony的彩色监视器,那色彩绝了,特丽珑

网友:
别纠结了!我就问问,你们都只看720*576的画面吗?再高一点点,你叫crt怎么办?
别纠结了!我就问问,你们都只看12-32寸的画面吗?再大一点点,你叫crt怎么办?
你暗场再好,我大呀
你色彩再好,我分辨率高呀,
我还有3d,ddddd
crt,你有吗?

网友(2020-12-22):
电子产品越新越好。老的注定淘汰。等离子电视也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