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做开关管不断

楼主(2020-06-29):
我做了两个MOS开关电路,用LED+10K电阻当做负载测试,电源电压约20V。
这个图是把负载接在漏极上,调节栅极电压,可以控制LED的明暗,但是无论怎么调节LED都不会熄灭。
而这个图是把负载接在源极上,LED是可以熄灭的。
我对此很难理解:MOS管截止状态阻抗兆欧级别,电流小的可怜,LED不应该亮。但是为什么接在源极就可以熄灭,接在漏极就不能熄灭。

网友:
场效应管关断的条件是栅极相对源极有足够的负压。图一栅极对源极没有负压,所以关不断。图二由于源极电阻的关系栅极得到了负压,所以可以关断。

网友:
漏电流?干扰?

网友:
源极和栅极压差增加了

网友:
请问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呢?

网友:
加负栅压试试。

网友:
是个别元件有问题吧。比如电位器调不到零,75NF漏电大或外壳脏污,LED太灵敏,等。
这个管是不需要负压的,甚至栅正压1、2伏也无妨。
楼上有说图2有栅负压,其实,已关断了,哪来负压,零压而已。

网友A:
这个实验需要使用二代甚至一代这类很老的LED才行,否则现代LED不足1uA就可以点亮,而那种75NF75的功率MOS管,零栅压下就可以给出几百nA到若干uA级的电流,关得断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需要使用二代甚至一代这类很老的LED才行,否则现代LED不足1uA就可以点亮,而那种75NF75的功率MOS管 ...

我家里夜间指示用的led,100k的电阻,5v,
否则10k都很亮

网友:
看下曲线0栅关不断的

网友:
场管输入阻抗高,太容易感应电压,导致误导通, 曾经用来驱动指示灯,发现手靠近就能导通,果断换成三极管(当时选的mos Vgsth太低1v也有关系)

网友:
现在的LED太灵敏,用手触摸都会亮,换小电灯泡就能熄灭了。

网友:
如果不怕费电,给LED并一个适当的电阻也行啊,只要LED两端电压不到,它就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有微安级的漏电流。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点不亮二极管

网友:
把LED换成一个微安(或毫安)表,测量一下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