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没有必要过大吧?

楼主(2020-06-29):
    焊接PPR水管的热熔器,功率是800W的。

由于原来的电源线过短(大约50厘米),加上经常使用,在手柄部位折断了。在这之前,就购买了2米长1.5平方的硅胶线。

拆开手柄才发现,原来接插簧的线没有压接好,勉强可用,

且原来的电源线是1.0平方的,

从温控器进入加热部位的线更加小。

看了用1.0平方的硅胶线就可以了。因为外出安装PPR水管,都是临时接线,极少有接地线,所以用两根线。

楼主:
自己用可以。有时会外借,还是1.0铜线保险。

网友A:
就一两米的800W的电热装置用0.5平方的标准铜线都没有问题,按照标准的的话,一平方的铜线,三五十米都没有问题,这些都是有条件的。
就装置内部来说,三五厘米长的导线,铜线的话,800W耗电,0.3平方的都没有问题,甚至更小都行!

网友B:
然而看这线芯,更像是铝线,载流性能减半。

买粗总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一两米的800W的电热装置用0.5平方的标准铜线都没有问题,按照标准的的话,一平方的铜线,三五十米都没有 ...

800W,假定220V,电流至少3A以上,若是用0.5平方线,每平方电流约6~7A,短暂使用可能勉强,若是用0.3平方线,每平方电流将在10A以后,恐怕就不安全了。

网友:
这种硅胶线虽然耐高温,但不耐刮蹭扯拉容易破皮,可以用那种外面有玻璃纤维织物那种。

网友:
电源线这个东西就跟汽车轮胎一样,小了肯定不行。而且粗大的看着威猛啊,哈哈,至于车速……基本跟轮胎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看这线芯,更像是铝线,载流性能减半。

买粗总不错。

镀锡的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W,假定220V,电流至少3A以上,若是用0.5平方线,每平方电流约6~7A,短暂使用可能勉强,若是用0.3平方 ...

设备内部,三五厘米的长度,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够用没问题,能大点最好

网友:
没问题,功率翻倍都没问题

网友:
硅胶线韧性差不耐扯,用0.5-0.75橡胶线或者编织线,
几分钟进入保温状态间隙工作,线太粗使用起来不是很好

网友:
电器里短接线可以用得很细的.可以参看保险丝的粗细.

网友:
这个最好是买点比较柔软的线材,用的时候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