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av输入和s端子输入对比

楼主(2020-06-30):
大家能看出来A/B哪个是s端子么

网友:
看不太出来,好老的东西了,现在基本都是hdmi和雷电三做视频传输

网友:
S端子比AV端子效果好,色差输入要比S端子好

网友:
AV和S 主要体现在亮度和色度上,如果信号源是DVD的话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还有就是CRT电视的分辨率老电视的也就是320×240的,在AV信号的覆盖范围以内,有可能是显示短板

网友(2020-09-11):
这种对比不能很说明问题。
AV信号里是亮度信号叠加色彩信号,监视器的梳妆滤波器好就没问题。
S端子把亮度信号和色彩信号分开了,监视器不用滤波了,本身不能说明画面质量更好啊。

一台监视器只有AV输入,但是梳妆滤波器很好,另一台有S或者色差输入但管子本身素质差。我觉得还是选前者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