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收音机控制原理争议的分析

楼主(2020-06-30):
关于晶体管收音机自动增益控制是β值减小导致增益下降还是输入阻抗增加导致增益下降的争论,因一篇权威文摘的发布而偃旗息鼓。其实不用专家明确阐述,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只是不被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认可罢了。本帖提供相关的分析探讨。
一,β值减小导致增益降低的分析
原四机部部颁标准中自动增益控制测试方法规定100mV/M为强信号,采用一次自动增益控制的三四级机输入信号降为5mV/M,输出变化应小于12db。100mV/M÷5mV/M=20即26db,26db-12db=14db即自动增益控制要求,14db相当于5倍。也就是说,一中放输出电压下降5倍即可达到标准要求。在电路不变的前提下,β值与输出电压成正比,一个正常工作电流下β值60的被控级晶体管,只要β值下降到12就满足要求,这个结论应该没有疑问。
受超强信号AGC电流控制,被控级晶体管从正常工作电流下降到0,β值也从正常值下降到0(这时会发生阻塞现象)。β值在下降过程中不管缓慢还是瞬时,必然会经过β值等于12的区域,如果信号强度和AGC电流适当,就会停留在这个状态,停留在β值大于12就是AGC控制小于14db,停留在β值小于12就是AGC控制大于14db,按标准要求应该超过14db,即β值小于12。AGC电路是闭环系统,只要信号强度不变,电路会稳定在这个状态。与常规应用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必然发生在小电流区域,甚至是截止前的区域,这也是晶体管收音机自动增益控制不需要特殊晶体管的原因。
二,输入阻抗提高导致增益降低的分析
权威的输入阻抗计算公式为Rbe=Rbb+26/Ieβ,因无法确定β值下降到一定值时的Ic,或Ic下降到一定值时的β值,故无法计算,不能妄加揣测。不知道支持这个观点的各位是如何计算的?欢迎有兴趣有条件的机友测试截止前微小电流(0~100μA)状态下的Ie-β关联数据,以利于进一步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任何出版物。在没有权威出版物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坚持自己观点无疑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已经试过,微安级以下的电流(Ib)无法测量,只有2个万用表,一个MF50一个500。标准在我的帖 ...

好的,那么就来替您算一下。

请看这张表,是当年“权威”的四机部批准出版的半导体器件手册中,3DG6的hfe-Ic关系曲线:

hfe-Ic

hfe-Ic

按照一般的一中放偏置条件,设无信号时的静态电流Ic为0.5mA,大信号时的电流Ic为0.1mA。
Ic=0.5mA时,hfe为64;Ic=0.1mA时,hfe为44。此时hfe并没有因为电流降到了1/5而使电流增益也降到那么低,而是68.75%,电流增益变化的大小是3.255dB。

根据式Ri=hfe*(0.026/Ic)计算输入电阻:

在Ic=0.5mA时,输入电阻约为3.328K欧。
在Ic=0.1mA时,输入电阻约为11.44K欧。

一中放的负载电阻一般设计为20K欧,所以按式A=hfe*Ro/Ri计算电压增益:

Ic=0.5mA时的电压增益为384.6倍或51.7dB;
Ic=0.1mA时的电压增益为76.92或37.72dB。

于是它们之间的增益差为51.7-37.72=13.98dB。

现在可以看到了吧,13.98dB和3.255dB,哪个部分才是增益控制的主要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V/M÷5mV/M=20即26db--

是否手误?

谢谢关注!
电压增益计算K=20lg(U₂/U₁),好像没错呀!

网友B:
自动增益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好像锗管比较好,硅管差些。电子管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增益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好像锗管比较好,硅管差些。电子管很好。

谢谢关注!你说的很对,锗管更接近遥截止管,硅管某些方面接近鋭截止管,又不全像。

网友:
猴哥"monky1977"今天发了个帖子"关于AGC",贴了1963年发表的老资料,第50页上公式(4)和公式(5)您老前辈有空去瞧瞧。

网友C:
“四机部”,什么年代了?那时候的晶体管质量实在不敢苟同,用那时候的认识来解释已经发展了的现在,实在是很不合适。

因无法确定β值下降到一定值时的Ic,或Ic下降到一定值时的β值,故无法计算,不能妄加揣测。

不光是datasheet中可以查到需要的参数,您自己也可以根据定义,简单地用洞洞板搭出测试电路,很容易测量出来的。这需要花一点小小的劳动,平空揣测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A:
--100mV/M÷5mV/M=20即26db--

是否手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机部”,什么年代了?那时候的晶体管质量实在不敢苟同,用那时候的认识来解释已经发展了的现在,实在是 ...

谢谢关注!
已经试过,微安级以下的电流(Ib)无法测量,只有2个万用表,一个MF50一个500,要测量的是Ic0~100μA数据。标准在我的帖子里作用不大,仅仅引用2个信号强度数据,用于换算增益和电压放大倍数而已。

网友D:
测量一个3DG6的直流放大倍数和Ic个关系,供参考。
实际应用时Ic的电流不能太小,否则失去静态工作点变成了检波二极管。
若把受控三极管的前一级看成是理想的恒流源,自动增益就决定于β,输入阻抗影响微小。若看成是恒压源,必须要考虑受控管的输入阻抗,基极电流Ib=Ub/Rb,   Ic=βIb   就是没法算出,但是事实存在。最后结果的增益应为电压增益Uc/Ub
其实计算三极管的输入阻抗的26的常数,我通过电脑软件计算和实际输入阻抗测量,只有3AX31与26接近,3AG1为30多。测量图中绿色为计算图像,红色为实测图像。
AGC控制中变量多,应用受控三极管种类多,参数离散性大,就是实际测量的也只是个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电压增益计算K=20lg(U₂/U₁),好像没错呀!

你是正确的,我眼花了

网友:
借光9楼的算例,0. 5ma和0. 1ma两处集电极电流的电压增益比等于20lg(0.5/0.1)=20lg5=13.98dB,等于两处跨导的比值,和β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个3DG6的直流放大倍数和Ic个关系,供参考。
实际应用时Ic的电流不能太小,否则失去静态工作点变成了 ...

你的第二张采集图太好了,要的就是这个数据。
1,一楼已经说明,只要被控级在正常工作点到截止点之前存在5倍的β值变化,就可以满足AGC控制14db的要求,你的采集图完美显示了这个存在。
2,极小的工作点是否会引起波形畸变?不否认,但这里是中频放大,要的是包络线,波形畸变无关紧要。
3,极小的工作点是否会进入小信号检波状态?不可能,经过约30db变频放大的中频信号已确保不会进入小信号检波状态。
4,是否会引起阻塞?有可能,超强信号放大导致AGC控制电流大增,使被控级进入截止状态,基极旁路电容的放电使截止短时间保持,放电结束退出截止状态,周而复始发出“朴朴”声。这是信号强度超出控制范围,应考虑用二次AGC或其它措施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二张采集图太好了,要的就是这个数据。
1,一楼已经说明,只要被控级在正常工作点到截止点之前存 ...

好像AGC的原理是两方面的,这就如同制作振荡器可以用IC控制振幅一样,集电极电流可以在2-1毫安变动,但是β此时变化不明显,然而振荡器输出幅值变化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放大器的增益变动了,当静态电流变小以后,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增益随之下降,从晶体管收音机上说应该是两方面都有,增益变化是主要的β变动是次要的。但是阻抗匹配原理不准确,为了稳定性,大部分时候收音机中放各级间是失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AGC的原理是两方面的,这就如同制作振荡器可以用IC控制振幅一样,集电极电流可以在2-1毫安变动,但是 ...

谢谢关注!
Ie(Ic)下降导致增益下降是公认的,问题在于是下降β下降原因还是rbe(输入阻抗)上升原因,本帖18楼和下面这个帖子的分析你认可吗?

补充内容 (2020-7-1 15:48):
不是18楼是1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