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用R40C1的45*26*8大磁环绕矿机线圈,对于45-50匝的调谐,15-20匝的天线,4-10...

楼主(2020-07-01):
即使用R40C1的45*26*8大磁环绕矿机线圈,对于45-50匝的调谐,15-20匝的天线,4-10匝的检波S线圈三组在一层是绕不下的,总有一个短的必须要摞在长的上面,哪位研究过,谁重叠谁上面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线圈绕了10T,然后逐渐减少,反复试验,发现在7-8匝声音较大,所有的矿机S线圈都是4T左右,3-5T,为什么我 ...

检波线圈的匝数是活的,不是死板的,耳机阻抗不同,最佳匝数也不一样, 这点照理应该明白的吧,采用不同的耳机阻抗,匝数比自然就不一样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效果的最佳的匝数就是最适合的匝数。

网友:
二只磁环重叠使用就行。或者采用更细的线绕。

楼主:
我就是2只R40C1的45*26*8重叠的,但调谐50T,天线19t,检波S线圈8T(根据效果增减),根本绕不下。

网友:
S线圈3匝,天线12匝试试

楼主:
S线圈绕了10T,然后逐渐减少,反复试验,发现在7-8匝声音较大,所有的矿机S线圈都是4T左右,3-5T,为什么我这个要8T?

楼主:
用0.04*270以上线,确实绕不下时,建议把天线线叠加在调谐线圈上,还是把S检波线圈叠加在调谐线圈上?哪种方法效果相对效好?

网友B(2023-12-12):
引用 网友A:
检波线圈的匝数是活的,不是死板的,耳机阻抗不同,最佳匝数也不一样, 这点照理应该明白的吧,采用不同 ...

之前也有同样的不解,这下明白了
SH091耳机大约几匝,如果您试过的话,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同样的不解,这下明白了
SH091耳机大约几匝,如果您试过的话,感谢!

即然是试验中确定一个最佳范围,同样的耳机可能也会有点差异,你试验中选择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是试验中确定一个最佳范围,同样的耳机可能也会有点差异,你试验中选择就行,

感谢大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