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修复一台 6612C 电源,自我膨胀一下

楼主(2020-06-30):
收破烂收来的一台 6612C 电源,UNR 错误,卖家描述烧了俩保险,更换也没能修复,检查过大管子说没问题。

检查发现其中一个(主电源)保险管其实还是烧了的,短接该保险管之后电源输出报 OV 错误,分析认为,原来 UNR 错误其实就是主电源未上电,而辅电源正常,所以输出不可能有电,那当然就是 UNR 错误了;现在主电源上电立即 OV,说明稳压环路失控或者干脆就是调整管击穿啥的,但卖家描述大管子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想想拆调整管下来检查也不难,卖家肯定也拆过,焊得一塌糊涂 我再拆拆也没啥,就把调整管 Q308 给拆了...

用万用表检查好像确实是好的,说明环路故障或 Q308 的推动级 Q303 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准备继续拆之前考虑过可能还有其它击穿类故障导致问题,所以决定先装回去看看是不是没有 OV 了,结果装回去不仅没有 OV,居然它就好了...

好了...

调整管都给我拆掉了你这电源怎么还能好?琢磨了一下,发现调整管 Q308 旁边还有俩大三极管呢,一个下编程三极管,还有呢?手册上没说阿。

关键是 6612C 手册好像缺失了主电路图,考虑到惠普产品的一致性,尝试用 6612B 维修手册上的电路图分析,果然,原来 6612 电源的输出功率级是两路并联的,还有 U308B-Q307-Q310 一路,因此拆掉 Q308(U309A-Q303) 电路还能工作,而且正常了。

说明虽然拆下来那个 Q308 用万用表检测是好的,但其实已经软击穿了,万用表测试激励太低无法发现问题而已。

找了一下手头上没有 MJL21194,但有几个玩音响的鹏油给的 2SC3280,焊上去再开机,没有任何问题,说明 U309A-Q303-Q308 环路也是好的,就是原来那个 MJL21194 已经损坏了,卖家估计用万用表测不出问题就认为管子没问题,没有维修思路就不修了直接出掉。

网友:
捡漏成功,又会多投入几k了

网友:
黄花烙铁好评

网友:
捡到个高级货啊,我怎么没这运气呢

网友:
很大的气运加身

网友:
还是水平牛,没有本事有漏也捡不到

网友:
修好高级货

网友A:
3280都沦落到作为调整管的地步了。

我当初1995年买过几对1301/3280,修功放只用了一对,调整管用了两只。这个封装和参数太方便了。

网友:
瓦神无敌!!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都沦落到作为调整管的地步了。

我当初1995年买过几对1301/3280,修功放只用了一对,调整管用了两只 ...

当时手头上只有这个,所以就替换进行尝试。

另外最后证明其实原装 MJL21194 没坏,是它的推动级 MTP3055 有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小电流换挡电路的 IRF9Z24 和 MTP3055 烧得很彻底,其实这个才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没发现,换管子后电源可以输出,但电流底数很大,对照兔子分析半天只能怀疑到这两个切换检流电阻的摸死(Q302、Q304)上,拆下来一量还真 G 对 DS 击穿了...

分析应该是上一个使用者将高压输入了电源导致的。

网友(2023-05-11):
楼主大神,找你好久了,想要楼主的联系方式,问问楼主有没有什么设备转让。还有想找楼主要Battery Uart 用于 6632B 和 66332A 的充放电、电池容量统计和电池内阻测试软件:

网友:
3280暂时替换还是可以用,如果长期使用,还是要用TIP35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