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dcdc降压模块求指导

楼主(2020-06-30):
有没有屌大的大佬给一份大功率5—45v可调dcdc降压模块的资料,电流必须要50a以上,本人只会3a电流的dcdc,求大佬指导选型和电路

网友A:
搜索某宝
有50A DCDC降压模块
可以买一块回来研究

网友B:
我觉得50A可以用3A的大量并联,恒流来解决,也可以用MOS扩流来解决。真正麻烦的是45V的高压。我理解楼主是要用48V电池降压形成输出,但实际48V电池的充电时的电压可能在55V以上,耐压是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某宝
有50A DCDC降压模块
可以买一块回来研究

有点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含BOM表和PCB版图的完整方案,怕是很难无偿获得。
自制难度比较大,某宝买个成品吧。

淘宝上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50A可以用3A的大量并联,恒流来解决,也可以用MOS扩流来解决。真正麻烦的是45V的高压。我理解楼主是 ...

要是3a并联感觉蠢蠢的

网友D:
50A调压?也许电动三轮车甚至山寨电动四轮卡车上对有刷电机脉冲调宽电压控制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A调压?也许电动三轮车甚至山寨电动四轮卡车上对有刷电机脉冲调宽电压控制符合要求。

还有这说头,长见识了

网友E:
45v不难,50a以上也不难,难的是这两个加一起,两千多瓦了,看看华为什么的pdu模块吧,但是单个能输出50a也很少,20~30a的比较多,研究一下改可调

网友A:
贵吗?
我觉得你只做几个的话
就算给你原理图
你肯定要花费几倍的代价才有可能实际应用吧。

要知道这个可是50A,不是3A、5A,
电源管理芯片、选用的器件、输出电感、布局、走线等等
就拿输出电感来说,你用啥尺寸的磁芯、导磁率多少、电感量多大、铜线用多粗、多少根并联?
不买回实物参考,单单纸上谈兵,谈何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v不难,50a以上也不难,难的是这两个加一起,两千多瓦了,看看华为什么的pdu模块吧,但是单 ...

不会改,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吗?
我觉得你只做几个的话
就算给你原理图

额,挺有道理,哎

网友E:
那就直接AC-DC可调电源吧,DC-DC这么大功率和一个完整电源也差不多了,要是是电池供电就前面加个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直接AC-DC可调电源吧,DC-DC这么大功率和一个完整电源也差不多了,要是是电池供电就前面加个逆变器-

还是想弄一个 用是一方面,自己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更贵!

自己DIY按最简的单路BUCK、同步整流这个方式吧,按最高输入50V、开关频率50KHz简 ...

文献下载不下来,可以重发一下吗

网友F:
这么大电流,准备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电流,准备干啥用?

不会改电源就做个dcdc当可调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这个图,作者自己说能到50A,实际啥情况不知道,个人感觉悬,参考一下吧。

你这做下来也不少钱吧?问题还有可靠性,本坛讲过一模块50A   好像6到700W  才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