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300B单端功率问题

楼主(2020-07-01):
请教电子管300B单端功放,标称7W+7W对应晶体管的功放相比是多少W的功率。

网友A:
对应晶体管机功率也是7W+7W。因为晶体管机需要较大的储备功率、而电子管机不需要那么大。例如:单声道7W的机器、晶体管机用到4.5W就能听出失真;而电子管机用到6W也听不到有明显的失真。所以会误认为电子管机的功率比晶体管机功率大。

网友:
“由于晶体管放大器比电子管放大器的过载能力差,所以同功率或同等级的晶体管放大器比电子管放大器要求有更高的功率储备或电平储备量。如电子管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应是其平均使用功率的3倍以上,而晶体管放大器就要求在10倍以上。”——《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按照这个解释,电子管功放7W+7W的输出功率相当于晶体管功放(7W+7W)x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晶体管机功率也是7W+7W。因为晶体管机需要较大的储备功率、而电子管机不需要那么大。例如:单声道7W的 ...

谢谢指教,让我收益匪浅。

网友:
只要输出过载,两种放大器都削顶,失真都很大。

网友:
这里说的是功率储备,比如实际需要2W功率,电子管功放额定功率2WX3=6W,晶体管功放额定功率要2WX10=20W。而不是说7W输出功率可以过载到20多瓦。

网友:
晶体管做成甲类的话,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