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3p管脚能无损拆卸和装回吗?

楼主(2020-07-01):
旧货市场花50元淘了4只6p3p,成色还不错,水银无发黑,顶部发黑不严重,灯丝电阻正常。

其中一只管脚胶木套松动晃动有响声,请教一下,能无损拆开并且复原吗?

有什么胶可以粘结电子管胶木套,求推荐一下。

网友:
玻壳里面伸出的软脚是焊在外面的硬脚上的。仔细观察硬脚末端会发现锡。不建议拆座子。

网友A:
用什么胶?502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使用就不要拆底座,如果只是松动用胶粘一下即可~

请教,用什么胶粘合,需要考虑热胀冷缩吗?

网友:
农机胶不错呢。

网友C:
硅橡胶可以,标准做法是用虫胶片。502,60-80度失性,不可以使用。其他耐热化学胶水要考虑其膨胀系数,有差异的,电子管使用发热会脱落或其他意外。

楼主:
多谢,哥俩好家里好像有,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橡胶可以,标准做法是用虫胶片。502,60-80度失性,不可以使用。其他耐热化学胶水要考虑其膨胀系数,有差 ...

多谢,我去买点703吧,好像可以在250℃下长期工作。

网友:
玻璃管太光滑,我用哥俩好粘过5U4G,固化后能转动,502也不行,先502后哥俩好也不行,氯丁胶也不好用。以前用大电容的封头蜡,加白矾末电烙铁去加热,固化后很牢,耐高温。

网友:
稍微活动一点没什么,记住拔电子管要捏住管座,而不是玻璃泡子。

楼主:
多谢,看了图明白了,先要把管脚顶端的锡融化后吸出来,才能玩美拆卸。

俺不折腾了,就买点硅橡胶黏牢靠了就行。

网友:
        这样的大八脚胶木底座脱胶比较常见,经常看到底座活动的电子管,楼主用玻璃胶试一试,玻璃胶干后也有弹性,不容易脱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胶?502可以吗?

502是肯定不行的。
玻璃遇到502就发乌,而且502也不能牢固的把玻璃和胶木粘上。
哥俩好都比502强百倍。
底座热量不高,用黑色玻璃胶都行。

网友:
我也是用704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修水管生料带包扎一下就可以了,据说这样处理声音会变得非常顽强,绕梁三日(死不断气)

你这样说,马上会有奸商开始倒腾各种生料带了。比如西电古董生料带之类

网友E:
我在本论坛买的青岛坛友的6P3P、5Z4P二种管子,寄来后发现管壳与管脚都有松动,一时没有办法就固定,就用502胶从缝隙中滴进去沾了。活干得粗糙,弄得玻璃泡上都有胶。使用一年多了,管壳与管脚之间依然牢固,而沾在玻璃泡上的胶当时弄不下去,后来管子长工作时的热量将其炭化,用湿抹布一擦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本论坛买的青岛坛友的6P3P、5Z4P二种管子,寄来后发现管壳与管脚都有松动,一时没有办法就固定,就用50 ...

是不是底座部分温度不算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准的做法还是用“虫胶片”溶解了做粘结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卖的了

某宝搜索“虫胶片”
一大把

网友:
腻子填缝后渗透502即可,哥俩好高温下容易老化变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准的做法还是用“虫胶片”溶解了做粘结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卖的了

冲胶片粘合能力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在本论坛买的青岛坛友的6P3P、5Z4P二种管子,寄来后发现管壳与管脚都有松动,一时没有办法就固定,就用50 ...

玻璃上的胶用小刀刮下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底座部分温度不算太高?

有这个原因,一是灯丝位置相对比较高,二是热量是往上升,管子的上、下部分的温度肯定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玻璃上的胶用小刀刮下来很容易

也担心造成管子的损害,开始没有动它。等擦灰的时候看502胶已经被热量炭化了,就顺便擦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胶片粘合能力强吗?

五金商店花2元购买AB胶,一比一混合一粘就好,我的5Z3P就这样粘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