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如林的矿坛,请教一下白光936焊台的面板和电路板怎样分开

楼主(2020-07-01):
我的白光936焊台需要换324运放,面板和电路板是由手柄线插座连在一起的,怎么拆下电路板?记得以前看到过有人不用焊下插座的五个脚,直接将插座芯取下来了,但没有说怎么做到的,请教大神们能否传授绝技。

楼主:
这个是那个不拆焊就把电路板和面板封开的图片,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他这个座不同,一般的有个外檐,只能从里往外拆。。。

楼主:
是的,我琢磨了很久了,没有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座不同,一般的有个外檐,只能从里往外拆。。。

是的,我琢磨了很久了,没有想明白。

网友B:
拿掉温度调节旋钮,露出高精度电位器的调节柄,有一条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芯插座不一样,大部分936是用航空五芯插座,只能焊开五个焊点才能脱离面板和线路板,因为插座是外装的。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掉温度调节旋钮,露出高精度电位器的调节柄,有一条螺丝固定

大多数没有这个螺丝,谢谢!

网友D:
原装的都需要拆,国产高仿航空插接件的好弄一点

楼主(2022-04-17):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都需要拆,国产高仿航空插接件的好弄一点

谢谢,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