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键DTS-09收音机各个频段有声无台,怎么修呢?

楼主(2020-07-01):
机器刚买来,到手试机,各个频段有声无台,如何维修呢?机器是集成的

网友:
您这个机子刚买到,应该可以在保修期的吧,可以返回收音机的生产厂保修吧!

楼主:
买的是二手机

网友A:
卖家说是响的吗?再查一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说是响的吗?再查一下电池。

电源没问题,因为装上电池,各个波段都是有声无台。机器也打开看了,主要是两个芯片,LC72137(PLL频率合成)和CXA1622M(功放芯片)、TA2057N芯片,不知道有声无台是哪个芯片出问题了,还是其他电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