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机耦合电容选什么介质的比较好CBB电容可以吗?

楼主(2020-07-02):
请教这类常见容易买到的CBB电容,适合做胆机的耦合电容吗?

大家有啥好电容推荐?

网友A:
音色和耦合电容有一些关系,失真和电容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色和耦合电容有一些关系,失真和电容无关

既然能改变音色,说明波形有了变化,波形变化就是失真,无论基波还是谐波。

网友C:
MKP、油浸
高烧有铜管、银箔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KP、油浸
高烧有铜管、银箔啥的

CBB和MKP那种效果好点呢?

网友:
听说洗衣机启动电容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BB和MKP那种效果好点呢?

同样材料,工艺不同,性能也相差非常大
所以没法回答CBB和MKP哪种好。
就比如C
煤球和金刚石都是它,能拿来对比吗?

对于我这种木耳来说
几毛钱的和几百元的电容,听不出差别。

网友D:
CBB电容可以使用,但是楼主照片里这两个不行,63V耐压低,104容量不够。起码要0.1微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BB电容可以使用,但是楼主照片里这两个不行,63V耐压低,104容量不够。起码要0.1微法。

LZ右边那个CBB就是630V的啦
另外104就是0.1微法呀,也就是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右边那个CBB就是630V的啦
另外104就是0.1微法呀,也就是0.1uF。

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手头的CBB电容是100N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KP、油浸
高烧有铜管、银箔啥的

CZM-J电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CZM-J电容怎么样

好东东来的

网友F:
试过好多种耦合电容感觉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好多种耦合电容感觉都差不多

好,我去买点便宜的CBB电容来试试。

网友:
去买点便宜的CBB电容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630V耐压的最合适,这种形式的电容应该是无感电容、介质损耗也很小。

我买了点400V耐压的,630V的体积稍大。

耦合400v应该能满足大部分胆管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点400V耐压的,630V的体积稍大。

耦合400v应该能满足大部分胆管了吧。

我的小胆机耦合用的就是cbb的,是白版说过的,好用

网友:
耦合一般使用圆柱形的较多,MKP价不高,再便宜点的电磁炉用的方快电容,高频特性好,海版推荐过的,想知道电容频率特性,用100k电桥测试,看在音频频率范围内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改变音色,说明波形有了变化,波形变化就是失真,无论基波还是谐波。

在音频范围内相同容量的电容波形并无变化,本来失真啥样你换成天价的电容和一分钱一个的波形完全一样

网友:
那种黄mkp我现在在用。

网友H:
看到五花八门,知道穷玩一下,还是实际点,不做高端高指标,一切从简,以某鱼上拣了一堆。起码可以用到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五花八门,知道穷玩一下,还是实际点,不做高端高指标,一切从简,以某鱼上拣了一堆。起码可以用到头晕 ...

你这太多了吧,我花了14元淘宝买了一堆BBC电容,也够用很久了。
抛开邮费估计一只1毛钱不到,用电桥测了一下,性能好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太多了吧,我花了14元淘宝买了一堆BBC电容,也够用很久了。
抛开邮费估计一只1毛钱不到,用电桥测了 ...

好象做什项目之类的,一堆元件,什么都有一点,电解电容,电感,贴片,晶振,等。几十元全包了。

网友:
这种日本松下日精的CBB不论外观和质量都比国产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