氦氖激光器

楼主(2020-07-02):
收了一个物件,是个氦氖激光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教学用的。

网友:
这个是高压变压器,线路板底下都是二极管高压电容倍压整流,我有一个双管的,管子比这个长,发红激光。

网友:
时间这么长,还可以用吗?

网友:
新的时候也只有2mW的功率,现在就是能用的,输出功率也是很小了,所以这个的价值几乎为0了,不过可能高压板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现在的激光二极管做到10MW的是非常容易 的了。

网友:
我三十年前买过几个拆机二手的,当时也不贵,所以买些来玩玩。
虽然输出功率很小,但是散射较少,几百米外也还是一个小光点。

网友:
老激光打标机上用的吧?我有一个    卖了,现在打标机都用光纤的了,这种氦氖的淘汰了,貌似原理把这个激光放大功率,调Q,再打标,也有的说这个光源就是个用来校准对齐的,不是用来真正打标的,不太懂

网友:
一般作为其他类型激光的校准用,功率大点的也有用在医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教学用的。

收这个物件时,旁边还有一些学生用的万用表电阻箱等。应该都是教学用的。

网友:
上初中时物理课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