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片几乎完全旋出才收到台,是不是谐振频率不够?不换可变把调谐线圈匝数减小可行?

楼主(2020-07-02):
做了个3DQ短波矿机,500p空气可变,R40C1 45*26*8用1.58mm漆包线绕了9T约6uh,S线圈4T,按说是匹配的,但收本地强台(估计10MHZ左右)时,动片几乎完全旋出到底没余地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在不换可变的情况下,需要把调谐线圈匝数和电感稍微减小一点以便提升谐振频率?

网友:
要考虑分布电容,可以在可变上并联3-15p电容,理论不懂,照猫画虎!

网友:
电感量最好减少到5UH,或四点五UH左右,频率提高一些

网友:
线圈电感量大了

楼主:
我将12-500p可变换成270x2的有机可变并联使用,还是如此,逆时针旋到底,容量最小时才收到这个台,心里在想,如果能继续逆时针转一点,声音是不是能变大一些?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223p小型密封双联的一联配扁磁棒(圆磁棒一样)100匝,正好是540到1600

网友(2023-04-29):
学问最深的我看还是线圈和电容,这部分我最弱

网友:
可变电容器上面,串联个300PF电容试试.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距离FM发射塔比较近

网友:
双联可变电容在短波使用时,串联使用做成蝶形可变来使用。使最小的容量为几个皮法,这样有利于接受高端的频率。

另外您的L2的圈数太多了,有一砸就足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