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方便的胆机高压延时启动电路

楼主(2020-07-02):
胆机高压延时启动电路:
     直接把延时导通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一般都是5A/AC250V),例如:通电延时继电器 H3Y-2小型时间继电器线圈电压AC220V,继电器线圈直接并接在胆机电源变压器AC220V电源端,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直流高压端都不合适,只能把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入高压整流电子管灯丝回路。通电延时继电器0--60S足够用了,实用一般10到20S就很合适了。高压整流电子管灯丝电压~5V/~6.3V,电流1--3A,使用通电延时继电器 H3Y-2小型时间继电器太合适了。继电器5A触点电流嫌小了,可以两组触点并接起来使用。比较以前各种胆机高压延时启动电路都简单方便,性能非常好,没有任何缺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用已经用胆整流了还用延迟没什么意义,无论哪种管都是缓慢升压的,石整流适合用,但需要在开关触点两端并接一个20-50k电阻,开机利用电阻给电容缓缓充电,直到继电器接通,减少对电子管的高压冲击

网友:
想法很新颖,不错的方法,值得试试。

网友:
用5ar4旁热整流管就好

网友A:
是不是接到高压侧有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到高压侧有冲击电流

高压侧有冲击电流,延时接通高压,啪的一声吓你一跳感觉很不爽。试用过GZ34(类似5AR4)旁热整流管也不合适,原电路整流管是5Z3PAT,简单方便的胆机高压延时启动电路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很实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胆整流管换成旁热的就没问题了,例如6z18,19,一个就好使,觉得不好看的话装肚子里面。

网友:
借楼问一下 手上一头BT-3扫频仪牛 双200绕组能不能串做400v?耐压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的下面的 :
想延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