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消灭烦人的电脑噪声

楼主(2020-07-02):
自己动手 消灭烦人的电脑噪声

      由于工作需要,上网学习,常常离不开台式电脑。近期越发被电脑嗡嗡的噪声干扰,很是烦恼。闲来没事,决定研究一下,看看能否减轻或去掉噪音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一种电脑静音方案,感觉十分满意。现在用起电脑,安静、惬意,心情好!下面介绍给大家,供您参考。

一、先来说说电脑噪声的来源
电脑主机的噪声,通常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主机电源,因其风扇处于长时间运转,噪声占电脑噪声的比例较大。
二是显卡的风扇噪声,经过试听,其噪声几乎不亚于电源风扇的噪声。
三是CPU风扇,它一般在连续高效工作,所产生的噪声大家都很清楚。
四是硬盘的噪声。有些机械硬盘,并不是在读取数据时才有噪声,经仔细试听,它在电脑供电时就会发出呼吸频率的时大时小的嗡嗡声,这个声音通过机箱共振,尤其明显。

二、解决噪声的思路
针对上述四个噪声发生源,可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
先说主机电源的噪声解决方法。主机电源的噪声来自其内部的散热风扇,风扇转速越高,声音越大。一般的主机电源,都会留有充分的裕量,内部的发热量无需散热风扇始终全速旋转来散热。降低或在适当的温度下关停风扇,就可以很好的降低风扇的噪声。起初,我用的是二级管串联的降压方式,噪音确实降低了,从降噪的效果来看也很满意。也看到有人介绍采用可调速的PWM电路来控制风扇转速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采用的都是人为的降低风扇转速从而降低风扇噪声的方法,是非智能的,对电源本身并不安全。
由于电源在电脑中的重要性,应采取工作稳定、性能可靠的方案。所以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用一个温控PWM调速电路加装在电源风扇上,自动控制风扇转速。达到智能降温的效果。
第二个是显卡风扇的静噪问题。通过观察发现,显卡的发热量并不是始终都很大,没有必要使风扇一直全速转动降温。可以采用可调速的PWM温控电路控制风扇转速的方式来解决。当然,为了降低成本,可以考虑用二级管降压的方式来解决。我就是用二级管降压解决的。
CPU风扇降噪,升级散热器,直截了当。
关于硬盘的噪音,往往让人忽略。我把电源、显卡风扇的噪声都解决完了后,才发现硬盘的噪声问题。最后,把固定在机箱上的硬盘拆下,用缓冲垫把硬盘和机箱隔离开,硬盘的声音不再被机箱放大,问题就解决了。但你一定要记得,下次搬家时,硬盘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它现在是散养在机箱里的。搬运时容易碰撞其他盘卡!

三、解决方法
动手前需要准备的工具和材料:小十字锣丝刀、偏口钳、胶布(建议使用布胶布)、两色细导线各30cm、二级管1N4007 七只、100欧2W电阻一只。最好有电烙铁和焊锡、3mm热缩管等。

1、  电脑主机电源风扇的静噪方法
首先要选购一只“直流风扇PWM温控调速器”,这是智能控温的关键器件。这种温度控制的调速器,可以依据温度来设置转速,温度越高,转速越快。当温度低到一定值时,关停风扇;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全速转动。网上有很多种,有人工调节控制PWM的,有四线型PWM的。但多数器件在温度很低时不具有关断风扇电机的功能,不建议采用。在低温状态下没有处在风扇的关断状态,即一直在向风扇供电,只是此时的供电能力不足以驱动风扇转动。从智能和节能的角度,都不算理想状态。推荐我用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1959289222

加装方法:

第一步:拆下主机电源
拔掉主机电源线插头后,如图示,拆下主机后面的四棵锣丝,即可拆出电源。
  拆开电源外壳

打开电源的外壳后,把温度调速器的传感器从电源的出线口穿入电源内。传感器的探头前端有圆孔可用锣丝来固定在电源的中部的散热片上,如无现成的孔而是如图所示的结构,则可将散热片的张开的翅片合上一个,夹住探头的金属部分。
探头的金属部分与传感器内部是完全隔离的,不会把电源内部的电压引入到调速器,也不会对原电源产生任何的影响。电源内部的发热器件主要是固定在这个中间部位的散热片上的。因此,这样的直接接触,传感器就可以真实、灵敏的检测到电源的温度。

第二步,将电源风扇的两条12V直流电源线剪断,把调速器串在其中。方法是把从电路板一侧的两条线加长后,接入调速器的电源输入端(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调速器输出的两条线接在风扇侧(同样地,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由于是直流电源,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源端和调速器侧的电源极性,一定要按照红正黑负的原则和调速器上的标识接线,不可以接反。注意,加长的线一般30cm左右为宜,一定要从电源的出线口穿入。这样就不会影响封装了。
至此,调速器的安装和接线就完成了。

第三步,电路调整。该调速器上有一个拔动开关,开关打在F位置时,为固定温度模式;开关打在A位置时,为温度可调模式。正常使用时,建议将开关打在A的位置。电路板上的可调电位器,顺时针旋转时,设定的启动温度范围是10-50℃。即把电位器旋转到最左侧时,设定的温度为10℃,转到最右侧时,设定的温度是50℃。调整电位器时,建议在常温状态下,把电位器从最右侧的端点开始逆针慢慢旋转到风扇刚停下的位置。观察一阵,看风扇会不会自动启动和停止。
此时,由于风扇在略高于常温的状态下启动,处于最代档的旋转速度,声音极小。起到了很好的降低风扇噪声的作用。
其实,F状态也很合理。如果感觉自己调整状态并不理想,建议采用F模式。
第四步,封装和归位。按照与电源拆卸的相反步骤,封装好电源后,把电源安装回机箱。再把调速器固定在宽松、安全的位置。(我是把它绑在了电源的出线上的)

2、  显卡风扇的降噪处理
显卡的风扇通常也是12V的直流供电,只是不论需不需要散热,开机就是全速旋转,产生了较大的噪声,也不够节能。理想状态下,显卡的风扇也如上所述的电源风扇的降噪方法,加装一个温度控制的调速器来实现,应该首先推荐。与前面的方法一样,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这里采用了一种更简单的处理方法,达到的效果也很理想。
把显卡拆下。然后,找到风扇电源线,将其正极(红线)剪断,分别串入7只1N4007二极管和一个2W100欧姆的电阻。串接二极管时,要注意所有的二极管要按极性相同的方式依次串接。

串接时,一定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风扇插头侧为正极,风扇侧为负极端。这样的接法,其实就是把显卡风扇的供电电压降低一些,从而降低风扇的转速,以实现降噪的作用。二极管和电阻一定要用粗一些的热缩管或胶布包严,以防与其他元器件短路造成其他问题。

3、  CPU风扇静噪处理
由于电脑主机的CPU处于大功率、高集成度的器件,工作时热量散发较多。一般都配有较大的散热片和风扇的散热装置。但是,由于早期的散热片散热面积和材质的限制,风扇需连续高转速工作,因此,CPU风扇是主机噪声的主要来源之一。我所采用的方法,是换用新型高效散热器组件,增加散热片面积的同时,采用智能温控型风扇。实现温度低时,转速低,温度高时转速高,从而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降低噪音。用上这个散热装置后,原来可达80℃的温度,降到了不超过50℃,风扇几乎听不到声音。
推荐选购: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3ksVyg&ft=t&id=622251066622。一般选择四线单风扇温控型即可。
由于配送了优质的硅膏、安装附件等,这款散热装置几乎适用于目前市面的所有CPU。
首先,先将老旧的CPU散热装置拆下,把CPU表面擦干净。
有些AMD的CPU的附件还有合适的固定挂钩,可以直接使用。

Intel的CPU 往往需要新装一个固定装置才能固定散热装置。
安装散热器前,需要在CPU表面涂抹散热硅膏,硅膏的量不是越多越好,应该合适才好。一般的量是比黄豆粒多一点点的样子。
将硅膏均匀的涂抹在CPU的表面。

安装散热器。先将附件中的底盘拿出,比试好合适的位置,然后在底盘的孔部安装固定卡。连同底盘和固定卡,装在主板上后,把定位销插上,防止底盘脱落。

然后,把散热器卡在底盘上。安装时,注意散热器的出风口方向应该指向电脑主机的后面出风口方向。

固定稳固后,把散热器四线主风扇电源线插在主板的CPU-FAN上。

这个风扇就会由电脑主板根据CPU的温度,自行调节风扇转速了。
至此,全部三项风扇降噪工作结束。

其实,从前面的介绍来看,所有的工作并不复杂,也不困难,投入不需要100元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喜欢自己动手的朋友可以试试。
但是,台式电脑必定是个精密的复杂的设备,最好您有些电子技术基础,在操作中不易发生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如果非要试试,可以先按照上面介绍的步骤先预习一次,再实际动手。
最后,祝您一次成功,畅享安静的网络环境。

楼主:
图片怎么不显示?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的科普帖子。

网友A:
我是把电源里的风扇改到5V上,CPU风扇用个调压电源模块供电,调整输出电压使风扇转速在1200转左右,硬盘用个硬盘减震托盘(淘宝上买的)固定;
上面长时间使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不实的文章。。。

网友C:
现在的电脑风扇都有PWM调速,显卡和CPU,除了电源风扇没有调速,但一般12CM的电源风扇都是静音风扇。

网友C:
硬盘安装的话,建议加硅胶垫圈或者红刚垫圈,减少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电源里的风扇改到5V上,CPU风扇用个调压电源模块供电,调整输出电压使风扇转速在1200转左右,硬盘用 ...

是的,想要解决风扇的噪声问题,就是合理的降低风扇转速。但是,个人认为,采用降低风扇转速至固定的某个数值的方法,不算是智能的。我原来也用过的,上面文章里面介绍了。最终还是采用了用传感器+脉宽调制器的方式,智能控制的。感觉还是这样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的文章。。。

不知何来此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脑风扇都有PWM调速,显卡和CPU,除了电源风扇没有调速,但一般12CM的电源风扇都是静音风扇。

呵呵,俺的电脑还不算高级,估计很多人也和我差不多。i54460,用着速度一点没问题。只是来自几个方面的噪声,让我非得研究一下解决不可。最终采用了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安装的话,建议加硅胶垫圈或者红刚垫圈,减少共振

同意。我是真切的感受到了它所产生的噪声。

网友B:
现在的台式电脑都是低功耗的,我组装的有七八年了,没有哪个地方会振动或吵人。
       十多年前的电脑那真的是吵死人,光一个80G的硬盘就无法控制其振动声,我是用四根弹簧吊起来才解决的。机箱空间小的没法这样做。

网友D:
和我以前的方法差不多,我是用317+温敏电阻自己做的调速器。另外机箱薄的话可以买点橡胶隔音垫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台式电脑都是低功耗的,我组装的有七八年了,没有哪个地方会振动或吵人。
       十多年前的电脑 ...

最早我是用松紧带捆住硬盘吊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台式电脑都是低功耗的,我组装的有七八年了,没有哪个地方会振动或吵人。
       十多年前的电脑 ...

呵呵,吓我一跳,以为您要批评我的文章哪里是虚假的呢。
我的主机,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噪声的。用的时间久了,风扇的噪声就大了。所以才想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以前的方法差不多,我是用317+温敏电阻自己做的调速器。另外机箱薄的话可以买点橡胶隔音垫贴上。。。

317属于串联式的稳压电路,效率没有PWM高的。建议有时间的话改一下。

网友E:
好办法
调整电位器时,建议在常温状态下,把电位器从最右侧的端点开始逆针慢慢旋转到风扇刚停下的位置。观察一阵,看风扇会不会自动启动和停止。
建议在常温状态下,这个常温是指室内温度在常温?还是电脑刚刚开机电脑电源的温度不高时的常温?
谢谢楼主

网友:
电脑空间足够的话换低速大风量风扇就行了,比一般高速风扇厚三分之一或者一半,风量和散热效率不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
调整电位器时,建议在常温状态下,把电位器从最右侧的端点开始逆针慢慢旋转到风扇刚停下的位置。观 ...

谢谢关注,我这里指的是平时室内的温度。

网友F:
你的CPU散热器跟我的一样 就是风扇是3个 而不是1个 我的CPU是8年前的 I7-3770K  超频在4.5GHz 工作 所以需要3个90mm的风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CPU散热器跟我的一样 就是风扇是3个 而不是1个 我的CPU是8年前的 I7-3770K  超频在4.5GHz 工作 所以需 ...

还是专家威武!

网友:
楼主升级的散热器比使用的主板贵得多了

网友A:
现在机壳侧面都有风扇开孔,可以考虑加一个12CM的风扇,把外面的冷风吹进机箱,效果比其他方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壳侧面都有风扇开孔,可以考虑加一个12CM的风扇,把外面的冷风吹进机箱,效果比其他方式的好;

您说的是散热效果吧,这样确实会好。我介绍的主要是把风扇的噪声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长长见识

网友:
以前改造过电源,改成大的散热器,外置散热器,加12CM风扇8V供电,
CPU增加风扇直径,降低转速
硬盘用泡沫包起来
十多年前这样搞的,降噪效果还不错
现在
用的是无风扇电脑,固态硬盘,没有噪音了】、
不是玩大型游戏的
可以采用无风扇电脑,可以没噪音了,效果不错

网友:
人为降低风扇转速,一不小心就过热,

网友:
关了他保证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实的文章。。。

老营销号了,东西都是一个店铺

网友:
CPU风扇,机箱风扇可以通过BIOS设置,显卡风扇可通过显卡驱动(Geforce experience/AMDAdrenalin)设置,电源买风扇温控启停的,加钱的话还可以买无风扇的电源,楼主这种折腾方法费时费力风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散热效果吧,这样确实会好。我介绍的主要是把风扇的噪声降低。

上pwm风扇,散热好了,温度上不去,转速就低了,噪声也低

网友:
3k的台机半夜听不到噪音

网友:
换我直接换风扇!显卡直接换成不用风扇的散热片

网友:
外加风扇散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