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录音机?开盘机?

楼主(2020-07-02):
望各位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
应该叫磁带机,早期只能存放声音,后来可以存放视频
计算机时代之后可以存放数据。
最近想淘个录音机,改成磁带存储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盘式磁带录音机,很可能是单声道的。看成色,收藏价值还有,如果想修复使用,难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网友:
这个看着是外国货,磁带录音机